请教futaba t8fg

楼主(2016-12-18):
换了dapu2s的电池.充满电是8.4v装上遥控器显示8v.有没有朋友能解释.

网友A:
8FG这台高精度电压表一定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8FG这台高精度电压表一定是出了问题。

我发现8fg的电压表都有点问题,我见过2台有误差的,0.2v

网友:
这台电压表不称职,差评!

网友:
我的T8也这样,会不会是开机有了负载的原因? 貌似14SG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原装镍氢电池充满后从8.4-8.0大概十分钟就下来了,但是从8.0--7.0能用6个小时。

网友:
用1400豪安的动力电自己做还是不错的,一点点电压误差没什么的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

网友:
关键是你块电池能撑多久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