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筒洗衣机-双速电机

楼主(2016-12-18):
就是这个

第4张图是电机的5个接线端子,目前可以低速正反转。高速不知如何接线。

网友:
打算做啥?

楼主:
先转起来再说。
这个是机械式程控器线路

这个是我测得各接线端系之间的电阻,
线圈瞎画的。
接线图不全,没有高速部分。请懂的同学指点。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我也看不明白,按正常电气图画法,41,42是一对常闭点,43,44是一对常开点,你的图全分家了,也不知是你画错了,还是厂家设计没按电气标准来。给你提供个思路你再分析下,双速电机工作原理是磁极对数不同,完全两组供电线圈可以实现双速,这样成本高,厂家不可能用,只会采取另一种方式,高速时短接部分磁极实现高速,你不要去找从哪供电,要找在哪短接,按这个思路再重新分析下电路。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B:
我是这样接线的,高速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我也看不明白,按正常电气图画法,41,42是一对常闭点,43,44是一对常开点,你的图全分家了 ...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点。当初画这个图的时候只考虑表示个开关没考虑 开闭状态。这4个开关是靠一个转盘控制的,常态全闭。只有转盘没有避空位的时候才是断开的。发个图:

这个是机械式程控器的转盘,有避空位的位置开关导通;无避空位的开关断开。

最外圈是控制44的;
其次是控制43的;
再内是控制42的;
最内是控制41的。
画了4个圈,线条有点细。可能看不清。

这个是转盘在程控器上的位置

这个是拿开转盘的状态

这个是端子,前面尖的部分突出上图的孔,当转盘有避空位时触点导通。没有避空位是转盘顶起尖头部分触点断开。

下面分八个位置描述这四个开关的开关状态:
1   41 断、42通、43断、44通。
2、41断、42断、43断、44断。
3、41通、42断、43断、44通。
4、41断、42断、43断、44断。
5、41通、42断、43断、44通。
6、41断、42断、43断、44断
7、41通、42断、43通、44通。
8、41断、42断、43通、44断。

楼主:
从这个分析看41和42不可能同时导通。这个黄色的转盘相对于大转盘转的比较快,41和42应该是控制洗衣阶段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接线的,高速低速

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图上的2个开关是同时动的还是分别动的?按你图上的接线方式是高速还是低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图上的2个开关是同时动的还是分别动的?按你图上的接线方式是高速还是低速?

同时接线,接上3和6是低速,接上2和5是高速,只有低速可以正反转,高速好像不支持正反转。

网友C:
二十年前绕过一台洗衣机双速电机,记得是二个不同极数的电机嵌入一个电机壳,
讲透彻一点就是里面二个独立的电机,公共线共用,转速极数由程控器转换控制。

网友:
六楼正解 !    请教 电机转速信号如何利用?

网友:
楼上的图很清楚了,对于你的电机,e接零线
高速接法 :a,d之间接电容,火线接A,需电机反向火线接d,其余线空,做好绝缘,洗衣机甩干不需反转,但电机可反转。
低速接法:b,c之间接电容,火线接b,电机反转接C,其余线空。
不用的线做好绝缘,会有感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接线,接上3和6是低速,接上2和5是高速,只有低速可以正反转,高速好像不支持正反转。

借鉴朋友的图,结合我测得各接线端子之间的电阻。将电机线圈图更改如下:
已经测试,运行正常。另外这个电机在洗衣机上的接线是如下面小图一致,也就是说高速反转。如果改成高速正转(也就是主、付绕组换个)长时间运行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年前绕过一台洗衣机双速电机,记得是二个不同极数的电机嵌入一个电机壳,
讲透彻一点就是里面二个独立 ...

感谢关注

楼主:
朋友的这个电机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新电机,我的这个是老型号没有测速的。

网友(2017-02-03):
怪自己,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十年前绕过一台洗衣机双速电机,记得是二个不同极数的电机嵌入一个电机壳,
讲透彻一点就是里面二个独立 ...

十五年前修过一台双速洗衣机电机,局部重绕,记得是二个不同极数的电机嵌入一个电机壳。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五年前修过一台双速洗衣机电机,局部重绕,记得是二个不同极数的电机嵌入一个电机壳。很简单的。

这个电机没有坏。只是不知如何接线,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目前已经搞好了。第一次遇到这种电机,线圈与普通电机不太一样。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洗衣机电机是无刷的,铁壳里是两个功率不同电机,一个洗涤,一个甩干,需要控制器才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