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J69云台一个问题

楼主(2016-12-18):
使用J69云台的朋友帮忙下,云台接出来的6个彩虹线怎么接线,现在拍照正常,就是图传没法显示,这要怎么接

网友A:
J69云台使用说明
1,该云台使用3s锂电池(11.1v),或者12v左右的直流电供电。电流不到1A。
2,接电源时,千万注意电源的正负级,否则会烧坏驱动板。任何滑环线的接头,通电后,都不要和接收机的正极接触。
3,云台跟机架连接后,云台不要处在螺旋桨风的下面,否则会引起云台抖动。
4,云台是为正常的航拍飞行准备的,非暴力飞行和3d飞行。飞行器的操控要柔和。
5,相机重心一定必须以及肯定要调整。不同相机,不同镜头,重心点是不同的,所以一定要进行重心调整。
6,重心调整示范视频:http://www.tudou.com/v/jhzJamCyt9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密码333
7,云台通电后,要静止几秒钟,让云台自检。自检时不要晃动云台,否则自检会失败。
8,缠绕的橡胶布最好不用撕掉,保护相机底部,也可避免高频振荡。
9,无刷电机磁铁对电子罗盘可能有干扰,请抬高电子罗盘。
10,滑环输出线的颜色线接法请看说明书第二页的第3点,请按线序跟接收机连接好,GND地线(绿色那根)是共用一根即可。测试时,控制云台的那6根滑环线不要让它们意外短路在一起,否则可能会引起内部参数错乱。
11,滑环线分上下两组各12根,云台电源、控制等用6根,剩下6根是备用,下组备用的6根线塞在驱动板和铝板之间,备用的6根滑环线供视频信号、快门线信号使用。上下组颜色一致的线即相通。
12,跟飞越T810直接悬挂连接时,如果不好操作,可把云台减震板的顶板和av球卸下,先把顶板(+av球)和飞行器底板连接,再把av球和底板连接。
13,云台发货前,本人都已经亲手调整测试过,不存在废品和次品。请认真核对每根线和你接收机的连接、和电源的连接,没有确认之前,不要轻易插电!
14,驱动板背面是裸露的,板上的电路要注意不要被意外短路。通电情况下,不要拔插信号线和负极线,不要碰到接收机的正极。否则可能导致驱动板损坏。
15,共12个减震球,可根据情况删减,机器震动大、相机重量轻,请减少减震球。以J69微单型云台,我自己挂近550克相机设备,只用6个软的AV球,供参考。不要眼睛看云台在飞机底下晃动,就以为是AV球太软了,请以实际拍摄的画面来确定增加或减少AV球。在画面稳定的情况下,可逐渐增加AV球的数量甚至硬度。为防止AV球脱落引起云台脱落,可以在AV球中间穿拴一根绳,做保险绳。
16,推荐镜头,索尼系列的,可以用1855/1650等镜头,松下GH系列的,可以用1442二代/1235镜头等等。要打开防抖功能。建议不要用饼干头,否则出不了效果的!!
17,5D系列的相机,建议300克内轻的定焦,比如24/28/35定焦,镜头要带IS防抖功能,并且需要打开IS功能,这种定焦可以出效果。建议不要用非IS功能的镜头。
18,云台的重新校准如果你觉得云台不水平,可通过重新校准云台纠正。步骤如下:驱动板上有个按钮,先通电让云台进入工作状态,然后连按5下这个按钮,云台电机就好像断电没力似的,这时用手扶着相机,把相机摆到你认为的水平状态,手固
定不动几秒钟,云台电机会重新自动上电,重新上电后的姿态,就是校准后的姿态。
注意,重新校准算是个技术活,操作不当,可能会越校准越烂。
19, J69云台淘宝链接:
以下是针对三轴云台操控的补充说明:
1,三轴云台的水平转动具有“跟随”功能和“锁定”功能,可通过遥控器切换。
A:所谓的“跟随”功能,是指云台会随机头转动而转动,但它具有滞后性,这样可以消除频繁机头转动对云台带来的影响,它最终还是指向机头方向,这种模式对FPV飞行比较有利。
B:所谓的“锁定”功能,是指云台指定一个方向后,不管机头如何水平转动,云台始终指向这个方向。
2,三轴云台需要3个通道控制(也可以节约成2个通道,见下面的B描述),一个通道控制俯仰,一个通道控制水平旋转,还有一个通道为“跟随”“锁定”功能的切换。
A:控制俯仰和水平旋转通道应该为带有中立点的旋钮通道(就是旋钮到中立点时,有明显的手感或声音提示,一般在遥控器的两侧面有这种通道。当然,摇杆通道也可以控制,三档开关也可以控制),当通道处于中立点时(信号要设立在约1500左右),俯仰(水平)才不会旋转,云台处于停止状态;当不在中立点时,云台开始俯仰(或者水平)旋转,并且越偏离中立点,转动的速度越快。如果控制转动的旋钮通道处于中立点位置时,云台没有停止转动,那是你中立点没设置好,也就是你的中立点的信号不在1500附近,你可通过通道的微调功能,使云台停止转动。
B:“跟随”“锁定”切换通道应该为2段的开关式通道。如果这个通道不接上(节约一个通道),云台的默认状态是“跟随”状态。 2段开关的舵角大小设置在100%即可,也就是信号约在1100-1900之间。
3,滑环输出线的接线: 红线黑线――>接3S锂电池(或12v),红色正极,反接烧毁,绿色――> 地线,GND线,与接收机的负极连接

                       白色――> 俯仰控制信号线,与接收机的信号插针连接
                      浅蓝色――>水平旋转信号线,
                      粉红色――> 跟随、锁定切换信号线。
以下是经验交流:
1:云台通电后乱转动或者不转动。
答:请检查连接陀螺仪线有没有脱落。陀螺仪用胶布缠绕在云台的底板上,有一根黑色的软线与之相连到驱动板,或许由于运输等等原因,可能会使线的插头脱落。
2:NEX5N装上去,为何会有高频震动?
答:NEX系列的相机,底部锁定孔位置突出一块,相机无法与云台那缠绕的胶布接触造成高频,请自行垫块橡胶之类的,垫高胶布,使缠绕的胶布与相机底部接触,再锁紧相机,就不会高频震动了。那锁相机的1/4螺丝上,也可以加一薄片橡胶,使它锁的更紧。
3:为啥无风时稳定,有风时时或者快速移动时,有时会果冻?
答:首先要明确,并不是有风时云台被风吹的果冻,而是有些螺旋桨,比如塑料的,比较软,有风或快速移动时,震动加剧,把震动传下来,云台的减震球无法过滤震动,造成画面果冻。解决办法,一是要加硬机臂,换碳纤桨,换小的桨等等,二是根据情况减少云台减震球数量,比如从12个减少到8个甚至4个,对于轻的相机,有一个小技巧,留下8个软的减震球,其中4个是两头都挂住,另外4个只挂一头就好了。如果怕不牢固,减震球中间可以穿一根捆扎带做保险。有些人会说配的AV减震球太软了,那好办,在减震板之间塞点海绵即可。
4:在跟随状态,为啥起飞时镜头是正的,降落时镜头有偏,是云台漂移了?
答:不是云台会漂移,而是参数设置时,飞机头角度偏转在正负4度之内时,云台都忽略不跟随,这样可以增加画面稳定。
5:航拍云台都是悬挂方式,如何变成坐地方式,即减震板由上方改成下方?
答:把水平旋转电机连接到驱动板上的那个舵机头,翻180度,再插进去即可。
6:云台的控制速度太快了,咋办?
答,云台转动速度太快,画面会糊掉,可以通过设置遥控器的大小舵角参数,小舵角控制,云台转动就会慢。
7:云台通电正常工作,但是无法遥控它转动,或者它自己在乱转。
答:每个云台发货前都是手工调试的,工作都是正常的。如果无法遥控控制,请用万用表检查驱动板上的GND和滑环绿色线是否是通的,因为有可能在你组装的过程中,滑环线输出端的接头被触碰的比较严重,造成接头接触不良。当然,如果你跟接收机连接时,插错了通道,插到接收机中间的那根正极上,或者带电拔插,或者其他的插错方式,都会引起驱动板工作混乱甚至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J69云台使用说明1,该云台使用3s锂电池(11.1v),或者12v左右的直流电供电。电流不到1A。2,接电源时,千 ...

朋友,这个说明书我也有,我要的是拍照和视频那6个彩虹线的接法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这个说明书我也有,我要的是拍照和视频那6个彩虹线的接法啊

就是这6个线要怎么接,拍照现在可以拍了,视频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A:
重点不是这个6根线,线只要两端颜色一致就行, 关键是看你HDMI TO AV模块的接口还有控制快门模块的接口和图传接口,把这些接口拍照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不是这个6根线,线只要两端颜色一致就行, 关键是看你HDMI TO AV模块的接口还有控制快门模块的接口和图 ...

这是视频线的接线

网友:
HDMI TO AV 拍的反光了,红线隐约是5V ,棕色线接的是地线。从接头那张照片上看是正负极接反了,红色对黑色了,棕色对红色,这个两条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