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穿后面的开关怎么调的呀

楼主(2016-12-18):
看不懂,我的显示器是rx-lcd5802

楼主:
频道怎么调

网友A:
以38为例 3是FR 8是CH
前三位是CH后三位是FR

网友:
拨码麻烦 换个按键选择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38为例 3是FR 8是CH
前三位是CH后三位是FR

我不知道显示屏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
那你上显示屏的图看看

网友:
5802不是可自动搜索频道吗 图传哪个还不一样用

网友B:
有自动搜索就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自动搜索就不用调

就是时有时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时有时无

频率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不准

那怎么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弄呀

我是调到48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