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 方向舵接口

楼主(2016-12-18):
记得主板左起第二接口接方向舵的,但接进去后,方向舵没什么反应。试了第一个接口,方向舵电机有转动。请问这两个接口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才是方向舵接口?

网友:
这款机没玩过,学习来了

楼主:
把锁尾电机接入第一口,锁尾电机能转,但不能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锁尾电机接入第一口,锁尾电机能转,但不能锁尾。

你的图片右边起第一个是前进后退的那个舵机,右往左第二个是后面左边的舵机,第三个是后面右边的舵机,第四个应该才是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