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感应磁铁飞掉以后……

楼主(2016-12-18):
今天700N第三箱油,明显感觉油门比以往要高,切换模式也感觉不到变化,猜测是不是磁铁飞掉了……飞完下来一检查,果然,两个磁铁掉了一个,发动机缸头散热片温度最高达到了140度,感觉好危险……

楼主:
MB的这个定速看起来好危险啊,其他定速也这样吗?

网友A:
楼主  请教 遥控器还能检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教 遥控器还能检测温度?

支持回传的遥控有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回传的遥控有这功能

12fg有回传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fg有回传功能吗

这个不清楚了,看你自己遥控介绍吧,如果有应该会当成卖点大肆宣传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fg有回传功能吗

我的是DX18。spektrum的控貌似从dx8到dx20都有回传功能了,不过都得飞机上另外接回传模块才有数据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MB的这个定速看起来好危险啊,其他定速也这样吗?

定速传感器确定转速的东西都没了,啥定速器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传感器确定转速的东西都没了,啥定速器都这样啊。。。

监测不到转速自动把油门拉到最大,这招太狠了

网友C(2017-02-12):
楼主,Tm1000模块还要配哪些配件?

网友D:
楼主MB定速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Tm1000模块还要配哪些配件?

用油机上额外配件就加了个温度感应线。转速感应国内买不到没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速你设置的转速是多少?

好像设定在1200到1600转之间。炸了好久没飞,更没配置了,快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MB定速怎么设置的?

按说明书一步步来的,就计算转速时麻烦了点,其他环节感觉都还好啊

网友(2017-07-01):
直升机学习中

网友:
丢了以后定速器以为转速没达到转速,肯定要加油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