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不间断电源系统廉价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18):
飞大直机的模友都知道接收机供电安全性至关重要,传统方法采用2s直驱最为保险,当然也有朋友为了追求布线简洁减轻起飞重量使用电调自带bec,尤其是国产某盈超强bec hv电调的出显更是给广大模友带来更多选择,但是大电调本来出状况的几率就高一些,为了飞行安全考虑单用电调bec并不是最佳选择,现成的有天蝎星不间断电源卖,看了看天蝎星的单价只能呵呵,小小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要卖到一百多元,于是查阅相关资料决定自己做一个不间断电源,本文所有材料x宝都很随意买到,下面看图
一个质量好点的5v输出降压模块,我采用的是9-35v输入,5v 5A输出的,重量在14g左右,小金手指插头,3s200mah电池一块(我使用的是以前飞gcp的电池),22awg硅胶线,及接收机插头,焊接如图,焊好降压模块上的输入和输出端,要实现单向输出只需要在输出的正极上串一颗大功率防逆流二极管即可,这样即便bec使用高压,降压模块也不会被充电,只有当bec输出中断或者压降至5v以下时降压模块才会介入供电,最后再给整个模块套上外衣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A:
手工厉害但是现在的舵机都是要求高压你这个电压会不会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厉害但是现在的舵机都是要求高压你这个电压会不会偏低?

这是后备电源,功能和天蝎星的后备电源一样,如果想7.4v输出或者8.4v,很随意,买个可调压的降压模块配3s电池组就行,不过在追体积和重量之间选一个平衡点其实5v输出2s200mah就足够了,5v供电下高压舵机也可以正常工作只不过牺牲点性能而已,足够完成熄火降落救机了。

网友A:
这个要实测才清楚了

网友B:
概念是有,但是耐久,老化试验这些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测才清楚了

已测试过,测试1,模块的单向输出性,方法:接通后备电源模块内置电池插头,万用表量模块输出端5v电压,然后直接2s锂电池正负极并联至模块输出端正负极,然后万用表量模块输出正极串联的防逆流二极管,负极脚为2s锂电池电压,二极管正极端仍为5v模块输出电压,可见模块只有单向并未被充电。
测试2,不间断供电功能性,方法:将不间断电源模块和2s锂电或bec同时直插接收机,任意拔掉2s锂电或者bec,接收机和舵机未发生断电,工作正常。
测试3,供电时间测试,使用不间断电源模块给x7供电,deko3300斜盘锁尾一套,在无负载状态下任意疯狂打摇杆不间断电源模块内置电池在5分钟左右压降至11.5v。
测试4,正常飞行过程中,不间断电源模块待机耗电情况,过程就不说了,大约7个起落,不间断电源系统电池压降1v左右,也就是说飞行过程中电子设备耗电是由bec供应的,压降的1v电压也就是模块正常的待机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是有,但是耐久,老化试验这些少不了的

又不是量产卖钱,所有制作原件加起来不足20元,只是为模友提供一种廉价解决方案,坏了或者怎么了重做一个就是,这些试验还是留给厂家做吧。ps:如果是买品质和使用元器件质量过硬的降压模块,寿命和稳定性和做工比很多所谓的航模ubec要好太多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蝎子的后备电源,输出也是5v

网友A:
在电调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给小电池充电?

网友:
电池用2s,还能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调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给小电池充电?

不间断电源模块单向输出,不被充电只需要在输出正或负极上串联一颗大功率防逆流二极管即可,相信天蝎星的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C:
传说中的UPS

网友:
期待多点这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UPS

直升机版简易ups

网友A:
成品的应该可以充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应该可以充电的吧

没用过不清楚,实现可使用bec电压充电也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不清楚,实现可使用bec电压充电也不难

期待你的进一步成功

网友:
感谢楼主造福模友

网友:
支持DIY,造福模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调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给小电池充电?

有二级管,回不去电的。

网友D:
选择独立BEC应该也可以吧,话说独立BEC出故障的概率估计和这个差不多,当然电调内置BEC等于多了一重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独立BEC应该也可以吧,话说独立BEC出故障的概率估计和这个差不多,当然电调内置BEC等于多了一重保障。
...

不论使用电调或外置bec始终只有一路输出给接收供电,配合这个一起等于双保险。最稳妥的还是2s锂聚合物和2s铁锂双路直驱,铁锂2s正负极上各串一个大功率防逆流电阻,不过这么一来重量就有点重了

网友:
之前帮朋友重新焊线和热缩过蝎子的后备电,没细看,我猜想也是二极管仿充电的,其实这玩意确实没几个钱,不过很多人700都飞了恐怕还是买个蝎子才安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论使用电调或外置bec始终只有一路输出给接收供电,配合这个一起等于双保险。最稳妥的还是2s锂聚合物和2 ...

直接用500ma2s电池 串电阻不行吗。简单些还稳妥。最好并上bb响,这样就稳妥了

网友F:
其实加多一个Ubec 不就成了?

网友G:
额。。。串了二极管是不是还需要考虑下管压降的问题?这样到负载端的实际电压是不是就只剩下4.3到4.7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500ma2s电池 串电阻不行吗。简单些还稳妥。最好并上bb响,这样就稳妥了

使用2s 500mah铁锂串二极管也是可以的,bec的作用在于稳压,各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加多一个Ubec 不就成了?

多加一个ube c你输出端得串二极管防逆流,否则直接并联电压高的会给电压低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串了二极管是不是还需要考虑下管压降的问题?这样到负载端的实际电压是不是就只剩下4.3到4.7V ...

我的是带负载4.5v有0.5v的压降,其实都没太多影响舵机接收都可以工作,追求完美换可调压的dc-dc模块,然后输出电压调高些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2s 500mah铁锂串二极管也是可以的,bec的作用在于稳压,各有优势。

主要用于bec失效时候备用电源顶上,有无稳压无所谓。我想用2s 铁锂,楼主帮我设计一下,这个备用电源怎么弄

网友H:
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用于bec失效时候备用电源顶上,有无稳压无所谓。我想用2s 铁锂,楼主帮我设计一下,这个备用电源怎么 ...

使用2s铁锂的话,500mah的小电芯可不好买,电芯是关键,铁锂电池组正负极上各串联一只大功率的防逆流二极管 1000v 10A的就可以,这样不管其中任何一只二极管被击穿都还有另外一个起效,电流不会回流,保证单向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2s铁锂的话,500mah的小电芯可不好买,电芯是关键,铁锂电池组正负极上各串联一只大功率的防逆流二极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2s铁锂的话,500mah的小电芯可不好买,电芯是关键,铁锂电池组正负极上各串联一只大功率的防逆流二极 ...

铁锂只找到850ma的,二级管是我图片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锂只找到850ma的,二级管是我图片那种吗

可以的,没问题,850mah的重量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