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丽450和飞越450那个更适合新手~~

楼主(2016-12-19):
请问各位大神,富丽450和飞越450那个更适合新手~~谢谢指点

网友:
模拟器适合

网友:
富丽便宜 都能飞 没毛病

网友:
半斤八两。尾巴记得改冰人皮,身体买PRO的。其实无所谓谁和谁了,因为,炸几次,连你自己都叫不上他是什么牌子。

楼主:
飞越做的比富丽好吗

网友:
ONE??没听说过的??

网友A:
楼上的哥们是高级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哥们是高级黑么…

其实我也没听说过。。。我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哥们是高级黑么…

我新人,真没听说过,很出名吗

网友:
新人还是先飞模拟器,再飞四通玩下,当有摇控感觉再行选择不迟,当然土豪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ONE吧!

one配件为什么不带轴承?

网友:
同一个玩意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越做的比富丽好吗

对的你可以买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你可以买来对比一下

精度区别吗

网友:
先苦练三个月模拟器,把里面的直升机都玩一玩,再把论坛里的老贴都翻出来看看,就知道该入什么机了。

当然土豪就随便啦,看上哪个好看就玩哪个。

不过最好还是找到本地摩友组织,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