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新款接收机対频问题

楼主(2016-12-19):
新装了两台小鸡鸡:LT105PRO有刷和XV130无刷,原来配的是山寨的frsky兼容接收机,支持sbus和ppm,号称拉距1KM,配到这两台鸡鸡上,没有问题。
这几天看到Frsky原厂出了更加小的XM和XM+两个型号的接收机,立即入了两个。XM装到有刷上面(有刷鸡鸡是2S版本),发现有问题:鸡鸡在冷的状态下,対频没有问题;但飞一个电下来,换电池,就无法対频了,红灯一直常亮,正常应该是:遥控没开时,应该红灯闪烁,対频成功,绿灯常亮。拔掉电池,等几分钟机器冷了后,就又能対频了。
折腾经历:
1、怀疑是这个XM接收机有问题,换了一个同型号的,还是老问题,看来不是接收机个案问题,是整个XM接收机的问题了;
2、又怀疑是XM接收机贴到有刷飞控上过热引起,尝试把接收机贴到朔料外壳上,避免接触飞控,还是不能解决。
3、LT105PRO有刷鸡鸡换回山寨Frsky接收机,正常,没有出现飞一个电后无法対频的情况。
4、XM接收机换到无刷XV130鸡鸡上(TCMM自制的F3飞控集成图传),没有问题,换电池后対频、飞行正常。
总结:Frsky新出的XM接收机,与市面常见的F3有刷飞控配合有问题,第一个电飞下来,换电池后,出现不能対频的现象,等几分钟,飞机冷却了,又能対频了。
有相同配置的,可以试一下,是不是有相同问题?

网友A:
断电记忆,有可能电容电没有放完

网友B:
futaba遥控器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遥控器能用么?

不能用。Futaba是自成体系,就像苹果一样,只有别人来兼容他,没有他兼容别人滴
买了Futaba,就安静滴做个土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记忆,有可能电容电没有放完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Futaba是自成体系,就像苹果一样,只有别人来兼容他,没有他兼容别人滴
买了Futaba,就 ...

那futaba有啥可以用的副厂mini接收机么?

网友C(2017-04-12):
居然找到跟我一样遭遇的人, 兄弟你不是一个人
我的问题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74396&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找到跟我一样遭遇的人, 兄弟你不是一个人
我的问题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 ...

真心谢谢,看来是frsky的问题了。

网友:
设置里面可以对频,这个教程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