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关于P4P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6-12-19):
看到所明书上讲的温度不能低于0度,感觉有些纠结,以前的wkm和ace one 我们都在零度以下飞过,这个P4P 是集成的电池和飞控、GPS 都在盒子里面,按说应该能够适应更低的温度吧?不知道我的推断是否正确,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A:
低温只对电池和电解电容不利,其它多数器件无影响或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只对电池和电解电容不利,其它多数器件无影响或性能更好。

这样说的话,电池只需要在启动以前温度合适,开机后由于自身的发热,应该能够保持温度 不会低与零度的,电容等由于是集成在罩子里面的,也不应该会有降温的可能,那就应该可以在低温下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