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蚊鸡之七拼八凑

楼主(2016-12-19):
冬天继续折腾小鸡,看图吧,120换977主板改无刷尾巴,电调都是银燕主12a尾6a,开始尾巴左转有回弹,换了小尾桨,缩短1cm尾巴,差不多感觉不到了

楼主:
沙发自己坐,超大螺距有一点跑尾巴,不过我现在追求稳定飞行,不要求多暴力,另外电池也不行了,回头买几个新的再试

网友A:
换了主板,遥控器也要换吧
2S电换成了1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主板,遥控器也要换吧
2S电换成了1S电?

遥控用D10,伟力遥控不爱用,动力原厂,只是换了电调

网友B:
你这样大螺距和 高速下 锁尾还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大螺距和 高速下 锁尾还行不

一楼说了,超级大螺距会甩一下,一般正常飞行没问题,这个还可以用大一点的尾巴,如果黑色尾桨剪一点应该会更好,120原厂尾桨有点脆,不喜欢用,那个尺寸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不错

那张图重点不是音箱啦拆了大齿重心完美了,以前是尾巴重

楼主:
补个图,感谢ej189大神的图,这个头罩自行打印,还可以凑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