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500

楼主(2016-12-19):
怎么没有12s的500啊?副厂都准备出了。

网友A:
玩家胃口越來越大啊 改天380出12s也不意外了

楼主:
正常啊,450慢慢向500靠拢了,500自然向600看齐啦

网友B:
很早以前有个国外玩家自己改过12s的。
不过个人感觉,6s动力足够了。

网友C:
高压肯定好呀

网友D:
500搞12S楼主真不怕麻烦

网友E:
如果转速高了不怕把尾桨飞断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转速高了不怕把尾桨飞断么?
电压高了,电机就得换低KV值的了,所以转速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网友G:
12s充电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H:
哪个副厂要出12s的500? 500用6s就很暴力了。不知用12s追求的是什么,个人觉得毫无意义。

网友I:
之前看过kds360用12s飞烧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