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求救

楼主(2016-12-19):
新买的魔术板F22混控设置不对,我的遥控是天地飞九,按视频做了,左边舵机接1通道,左边舵机接2通道,电调3通道,可是我设置完和视频里完全不一样,我设置完以后副翼左和升降上一样,就是我左打副翼  左边向上右边向下,上打升降  左边也向上右边向下,求救有好心的模友教教我,以前没有混控过不会,我是天9

楼主:
已经设置了1副翼和升降混控2升降和副翼混控了,别的没动

网友A:
没办法,我只会futabad的。我们模友的天地飞控飞s27的特多,待会实在没人回答我再帮你问问。

网友:
你把开关D拨一下试一试(我瞎猜的)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我只会futabad的。我们模友的天地飞控飞s27的特多,待会实在没人回答我再帮你问问。

已经弄好了,开始和视频里设置一样  在高级设置里设置两个可编程混控,不行!后来把这两个关了,在高级设置里有个升降舵混控,打开就好了,视频里怎么能行,到我这怎么不行了呢,能用就行

网友:
直接开三角翼混控就行吧,其他不用动

楼主:
固定翼模式没有三角翼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开始和视频里设置一样  在高级设置里设置两个可编程混控,不行!后来把这两个关了,在高级设 ...

搞好了就对了,就那么多设置,反复多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
一般的飞机不需要可编程混控,天九都有现成的,这个叫升降舵混控,在高级里!

楼主:
谢谢热心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