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飞机上天严重右倾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6-12-19):
十年前自己做的一架油动P3A,飞了几十个起落,机头部位炸烂了,上个月修了下重新蒙皮改成了电动的,改电动时电机架钻孔时把右拉角弄大了,重新又在安装电机时靠右边孔上加了个垫片把右拉角调小了点,为了有下拉角又在上面的电机安装孔上加了垫片……上周六去试飞,记得以前飞时副翼必须要往一边多调点才能平衡(估计是机翼制作时一边有点变形),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副翼应该往哪边调了,目测两边副翼对称后就迎风起飞——准备上天后再进行微调,F3A的电机拉力杠杠滴,飞机滑跑几米轻微拉杆就起来了,可是却严重右倾,下拉角估计也大了,大油门急剧抬头,赶紧收小油门,副翼摇杆往左压,不断的调升降微调,升降调好后又赶紧调副翼微调——升降和副翼一直调到最大才基本维持平飞,微调期间有一次飞到太阳方向有那么几秒眼睛睁不开以为必炸无疑了……最后总算平稳降落下来第二个起落前把电机安装孔上面的垫片去掉了,这样下拉角就能小一点了,第二个起落基本很平稳,回家检查飞机,两边的副翼相差的角度比较大,现在想能不能通过其他方法来纠正飞机严重右倾的困境……

网友A:
大油门抬头 不是应该加下拉角吗?

网友B:
这架飞机好可爱,油机改电动是否重了?
解决偏,主要还是左右对称平衡。

网友C:
检查一下两侧机翼是不是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抬头 不是应该加下拉角吗?

我现在也搞不清大油门抬头是要加大下拉角还是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好可爱,油机改电动是否重了?
解决偏,主要还是左右对称平衡。

以前2.5CC也就15级动力,小F3A是30级的,上面的电机动力感觉比以前的油机动力还要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两侧机翼是不是扭了,

老早机翼做好时是有点扭,现在估计更大了,貌似也没有好的方法来纠正了

网友:
10年前的飞机就别飞了,炸了太可惜,你整个今年产的来飞,布值钱了。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架p3a不过已经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再次看到这种飞机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儿时回忆,一转眼四十了,怀念从前啊。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十年了,轻木会老化的

网友D:
你的机子是否看过重心位置?改电动是不是重心有点靠后,飞行时有没有尖状俯仰?如果你拉力线过重心,改变拉力不会使机子俯仰,如果右拉过度,地面滑行就可能是往右偏的。

网友:
手机版登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子是否看过重心位置?改电动是不是重心有点靠后,飞行时有没有尖状俯仰?如果你拉力线过重心,改变拉 ...

是上天后右倾厉害,去年没改电之前试飞了两次也是如此

网友:
如果这样应该是你的右倾斜太厉害了,再加垫调调试试?

网友:
我的飞机当时炸了后修出来是严重左倾,好不容易降下来检查,是机翼的上反角右边比左边高2mm,最会又把右边的机翼拆下来从新做了才好的,

网友:
是2cm,前面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