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亚拓500以上直升机要7通?

楼主(2016-12-19):
为何亚拓500以上直升机要7通道遥控?我发邮件问过亚拓客服,回答7通多一个定速通道,而且设置比6通简单。还是不懂啊,这个定速功能具体是啥?求大神解释

网友A:
定速是给油直用的,设置转速值而已。电直基本用不到,一般的定速电调用油门直线就可以定速了。

不过之所以7通,是因为7通的控普遍功能比较强大一些,不管是手感还是设置都好过6通及以下的控。

当然,你用6通的控也是可以飞直机的,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手感稍差,设置起来稍微死板一点,功能稍微简化一点而已。

不过,6通也就是刚刚好够用能用凑合着用而已,想要飞好飞得舒服还是得用7通及以上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拉个烟玩,结果发现少了个通道去设置它;你想玩像真机,搞个收放起落架,发现也没有通道去做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很不爽,很窝火啊

网友:
楼上说的是,怒买18SZ吧~~

网友:
你们给我搞的这个头像啊。。exci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给油直用的,设置转速值而已。电直基本用不到,一般的定速电调用油门直线就可以定速了。

不过之所 ...

我问亚拓客服的是700X这款电直,好奇怪,真奇怪,是不是这个定速指的是3D/6G模式切换键当做了一个通道?是否所有6通机都有3D/6G切换键

网友B:
看样子你是根本没装过直升机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是根本没装过直升机呐

没有装过,纯属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装过,纯属好奇

一试便知

楼主:
动手之前功课要做足啊

网友:
7通道不至于,至少6通道。
油门、副翼、方向、升降,还需要一个通道控制模式,直机需要一个控制3D 模式的通道,还需要一个通道调整陀螺仪感度。还需要遥控器能够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有CCPM混控的设置。遥控器似乎没有5通道的,四通道然后就是6通道,所以要求要高一些。现在的直机基本都是无副翼的,需要 调整的就更多了。
你也可以用最普通的6通道遥控器,原来天地飞出过好像200多块钱,不过使用体验那就是噩梦啊。
亚托700能飞到这个级别的,很少用来飞飞航线的,当然也有飞F3C 的。应该人数不多吧。所以7通道应该是起步了。

网友:
我用700飞飞悬停而已

网友:
楼主一上来就瞄准了700级直升机,建议就不要看6通还是7通这种问题了。先找个靠谱的师傅,零钱三五万,估计可以很快就让你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C:
支持兰州直接上700到位不用升级.避免重复投资浪费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兰州直接上700到位不用升级.避免重复投资浪费米米

我看似乎亚托最近各种射啊,怕怕

网友D:
有了飞控,理论上4通道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飞控,理论上4通道就够了

为啥,螺距什么的还是专门要一个通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螺距什么的还是专门要一个通道啊

螺距和油门本来就是混控的,而且现在流行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似乎亚托最近各种射啊,怕怕

大家都射那是有问题,一个人连射那叫个人问题

网友:
我飞450就用14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