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两轴云台和三轴云台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6-12-19):
  前几天有客户需要航拍机带两轴云台的,突然发现我不懂具体两轴和三轴的概念和区别。刚入行的小白一枚,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三轴云台可以旋转的

网友B:
可以绕XYZ三轴旋转的。

网友:
画面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云台可以旋转的

我以为两轴的就是可以旋转180度的,三轴的就是可以旋转360度的。但是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哦

楼主:
哦哦,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绕XYZ三轴旋转的。

嗯嗯但不是可以旋转360度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但不是可以旋转360度的意思吧?

Y轴可以旋转

网友:
也就是水平转圈。

网友C:
就是可以原地转圈

楼主:
就是说y轴方向可以180度旋转是吧?这是三轴的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可以原地转圈

是不是X轴Y轴都能原地旋转180度?我不太理解

楼主:
就是X轴旋转360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X轴旋转360度吗?

是的

楼主:
那Y轴是旋转多少度呢?

网友:
发不了图片?

楼主:
好专业哦!可是我太笨了,还是不太懂。等我先去百度下再结合你的图示理解理解。应该是我连概念都没有,所以图片看不太懂吧太糗了,以后多多积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专业哦!可是我太笨了,还是不太懂。等我先去百度下再结合你的图示理解理解。应该是我连概念都没有,所 ...

前后,左右。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左右。上下

他们在三维空间的旋转角度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在三维空间的旋转角度分别是多少呢?

调参软件里可以设置。延Z轴可以360度,X轴和Y轴看自己需要一般-45度到+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