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lite飞控调参求教,跪求跪求跪求!!!

楼主(2016-12-19):
小弟刚从淘宝买了一个499哪吒lite,组装并调试好之后,解锁后发现四个电机中有两个电机怠速不转高速转,于是我就用y线把电调线连在一起插在接收机三通道上从新校准了下油门行程,校准完再插电就发现 电机不停滴滴的响,不知道为什么,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接收机与遥控联系正常,led模块慢闪黄灯,调参软件显示遥控数据正常,飞行模式的切换正常,imu正常。。。。。

网友A:
校准最好四个电机一起做,不要单独做其中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最好四个电机一起做,不要单独做其中几个,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你的电调好像改变设置了 对照说明书从新设置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调好像改变设置了 对照说明书从新设置一下电调

额,电调还能设置啊,没弄过,咋设置的?买的好赢的电调,说明书啥的被我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电调还能设置啊,没弄过,咋设置的?买的好赢的电调,说明书啥的被我扔了。。。。。

上官网上能下载。通电以后按照提示音就能设置

网友(2018-12-09):
电机什么牌子的?有时候低端电机不行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