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求助

楼主(2016-12-19):
450用4s 3500kv v3 50a 75定速,没震动好飞。升级450l用6s
电机
4s
电池
没震动好飞。上6s电池没试就爆力起飞空中发羊颠疯不好控制暴力降落。检查发现软启动快完成了出现高频震动来。好像是尾部。垂直翼和
舵机
拉杆震的厉害。不换东西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哎子看不回。沉的好快

网友A:
看上去你也是能折腾的人,那就尾巴排震先。

楼主:
多是新的

网友B:
估计是不同转速下的共振,试试设定其他速度以及调整尾撑杆的支撑位置,在尾撑上的螺丝加垫圈或者其他胶圈之类的

楼主:
是的有共震点。油门从75降到了50好一点了。还有单但是动力不爆力了。还有达普
电池45c上去就报警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小机器不适合暴力高转速,我的450只要上到2800转,尾巴就振得厉害。

楼主:
是不是要用亚拓配件

网友D:
上550吧,小鸡不好折腾。大机让你知道什么事爽飞。

网友C:
机器都有个额定参数,超限了自然会出现问题,影响寿命。大机也是如此,超转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