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飞直升机没飞过固定翼,由于新鲜感买了个1左右的塞斯纳,配了个2212 980kv的马达,用8060桨飞很没力啊,感觉不全油门都飞不起来,是不是980kv要用大一点的桨。在此谢过各位前辈

网友A:
2212 1400kv搭配8060。980kv就用4S

楼主:
电调用的淘汰下来的v3 50A,电池是普通的3s 30c

楼主:
已经设置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400kv搭配8060。980kv就用4S

谢谢你!你好,我想既然马达已经买了,能否不换用更少的钱去买两只大一点的桨能否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好,我想既然马达已经买了,能否不换用更少的钱去买两只大一点的桨能否有效果!

可以的,大动力是飞直机转固机的第一做法,因为习惯直机的手法一下子不难适应,记得我开始飞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加动力,飞845直接上4S,2300KV马达,7寸桨,飞起来才有直机的控感

网友B:
2212的马达如果是好点的话飞10寸都没问题,但如果不好的话那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的马达如果是好点的话飞10寸都没问题,但如果不好的话那还是算了

好的,谢谢啦!

网友:
980kv估计是朗宇电机 上11寸浆没鸟事。我xxd1000kv都上的11寸浆

网友:
9050的浆就够了,再检查一下浆不要装反了

网友:
建议用1047的桨,还觉得不够劲可上1147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