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601接收机不能固定对码?

楼主(2016-12-19):
DEVO7E配RX601,没有对码线,按复位上电,接收机快闪,可以对码,再改为固定ID,可以用,关遥控再开控直接可以对上。关601接收再上电,慢闪,失控。
601按复位上电变快闪,清除7E固定ID可以对码,这601有问题吗,不用对码线吗?

老机器了,用的人不少吧,请指点一下!

网友:
你没对成功吧

楼主:
对成功了,601断电后再上电要重新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成功了,601断电后再上电要重新对,麻烦!

我的很正常,固定ID后,闲置几个月,通电不必重新对频就能飞。

网友A:
RX601没有对码线,只有个清除固定ID的按键。按住上电是清除RX601的固定ID。
不知道楼主的D7E刷过deviation的固件没?deviation的固件和华科尔原版的固件有些不一样。如果是用deviation固件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原版的固件设置固定ID码后,会跳出个“正在匹配ID......”的界面。
这个时候控发出的数据包会标识为匹配固定ID值的状态。RX601收到这个状态的数据包才会进行固定ID的操作。

而deviation的固件在设置固定ID后,不会有匹配ID这个动作。这个时候实际上遥控器已经固定了ID,但RX601并未固定ID。
所以使用deviation的固件,在设置固定ID后还需要手动“对频”一次遥控器才会给RX601发出匹配ID的信号。就是设置固定ID后再选中固定ID码上一行的“对频”按下ent键进行手动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601没有对码线,只有个清除固定ID的按键。按住上电是清除RX601的固定ID。
不知道楼主的D7E刷过deviation ...

就是没办法固定ID了!
我先刷Gale,校准摇杆死机,后刷deviation,再又刷回Gale固件。

我记得没刷机前也是不能固定ID,怀疑RX601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