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尺寸的底盘,最大能放什么什么型号的有刷电机?

楼主(2016-12-19):
我根据恒龙的底盘尺寸做了一个钢底盘,整车挺重,打算用7级钢齿波箱,不知道上多大型号的电机能带的动?cs-tk16声组带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不了,底盘尺寸不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550小的电机是多少呢

网友:
540比550短一点,还不行就4系的在不行就3系。

网友B:
空间太小了,最多用550,如果改波箱能用7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太小了,最多用550,如果改波箱能用775

550得上双流吧,775怎么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