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皮带问题

楼主(2016-12-19):
为什么kds5.5的一级传动皮带老是往下跑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

皮带磨损严重吗?
轴承是不是虚位很大?
松开皮带轮固定螺丝,拉开再锁紧。
皮带上跑或者下跑 是两个皮带轮高度不一样或者不平行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

皮带磨损严重吗?

新装机不存在轴承虚位和皮带磨损    电机的皮带轮已经到底了    无法上调了

网友:
马达轴和皮带轮轴的平行度检查一下,或者调整一下马达座,通常理解如果两个轴是八字形皮带容易往上走,如果是倒八字形皮带容易往下走。

网友:
5.5设计的BUG
用原厂电机和电机齿,皮带不能调到中央位置,但飞行貌似不影响

网友:
那一丢丢没多大影响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
高度不一样或轴不平行

网友B:
重新固定电机,电机轴和二级传动平行。拉紧皮带的时候用力均匀,不要只搬动电机,最好是扳着点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固定电机,电机轴和二级传动平行。拉紧皮带的时候用力均匀,不要只搬动电机,最好是扳着点电机齿

试过了    手动转电机皮带是在中间    但是一通电又往下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手动转电机皮带是在中间    但是一通电又往下跑

那就用力拉

网友:
这个问题我折腾几个星期都没用,电机我也垫高了还是不行就不搞了,就这样飞了一年半了都没事,放心飞吧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
把马达座前面的两个螺丝孔。用锉刀往上挫1MM。然后紧皮带的时候往上抬点紧螺丝。

网友C:
往一边跑是两轴没有平衡导致的,你可以试试调一下两轴之间的夹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往一边跑是两轴没有平衡导致的,你可以试试调一下两轴之间的夹角

我的也是一样问题 问题是5.5那样的结构怎么调整两轴夹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一样问题 问题是5.5那样的结构怎么调整两轴夹角?

可以调安装电机的电机座,侧板安装孔总有间隙的吧。或者电机座和电机之间垫东西

网友:
。。一样的,飞了百把个起落了,没撒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电机齿反装,在调整好上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的  没见有什么影响

网友E:
我之前也是这样,飞行半年没问题

网友F(2017-03-17):
新机刚装 同上问题 闹心

网友:
电机齿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