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T-2D云台在室外就不行了

楼主(2016-12-19):
我的飞越T-2D云台在室内没问题,可以自检自稳,可以控制俯仰,为什么到了室外就成了傻子了,不能自稳也不能控制俯仰,跟个傻子一样头也抬不起来,什么原因啊?高人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太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冷了

室外也不是那么冷啊,特别奇怪,一到室外就像死了一样

网友B:
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有没有问题

电源怎么才算有问题?YBER四颗指示灯的B也就是蓝灯是亮的,只是不是很亮,正常的时候特别亮

网友:
有风没风

网友C(2017-01-22):
云台感度问题!室外动作稍大云台就死机也和机子本身震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感度问题!室外动作稍大云台就死机也和机子本身震动有关系!

就是还没飞就死机了,这个也算动作大或者抖动大吗?

网友D:
室内是不是接了其它线,或者电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是不是接了其它线,或者电源不一样

室内室外接线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室外接线一样的

通着电从室内拿到室外去试试。。。

网友:
我怀疑平衡电机力量不足,也就是电流不够。可以检查电路板输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