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控没接遥控是连不上调参软件吗?

楼主(2016-12-19):
天9控出掉了  收了个大疆v2  在电调上搞调参半天连不上 是一定要连接遥 控 才可以 连上调参软件吗  第一次用大疆控。

楼主:
是驱动没装成功吗?

网友A:
不连接遥控也是可以连接电脑的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接遥控也是可以连接电脑的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串口

网友B:
给飞控供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飞控供电没有

供电了

网友A:
没有串口 你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串口 你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安装几次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找不到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几次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找不到串口。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的 这个不知道win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的 这个不知道win10的

电脑是苹果的,双系统 另外装了个系统是win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是苹果的,双系统 另外装了个系统是win7的

你的电脑是苹果,就直接用MAC OS和MAC版调参一了百了,还折腾什么,化简就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