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制底盘全金属车身7级波箱 484电机

楼主(2016-12-19):
我做了一个虎式的钢底盘扭杆全金属坦克,得15斤以上的重量,我打算配个7级波箱,484电机,cs-tk16声组,这个搭配可以带的动吗?

网友A:
全车钢制何止15斤,比例装甲厚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车钢制何止15斤,比例装甲厚度吗。

不是比例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车钢制何止15斤,比例装甲厚度吗。

只是底盘钢制,其他为铝合金

网友:
喜闻乐见的全金属狂潮

网友B:
484 + 7级波箱 3S电源   虎式的话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4 + 7级波箱 3S电源   虎式的话可以了,

好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底盘钢制,其他为铝合金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哦,多谢

网友:
请问什么是7级减速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7级波箱?

7级减速波箱

网友D:
都是大作。初来这个版块,同学给普及下双扭杆结构。就是单扭杆也没搞明白难道左右的轴不在一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大作。初来这个版块,同学给普及下双扭杆结构。就是单扭杆也没搞明白难道左右的轴不在一条线上 ...

是的,扭杆左半边和右半边不在一条直线上,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如果全向一个方向,我也不懂是怎么安排扭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扭杆左半边和右半边不在一条直线上,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如果全向一个方向,我也不懂是怎么安排扭 ...

如果左右承重轮是对称的话,那么摇臂就是一面冲前一面冲后。如果使用拉簧或压簧的话,摇臂就可以左右都冲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左右承重轮是对称的话,那么摇臂就是一面冲前一面冲后。如果使用拉簧或压簧的话,摇臂就可以左右都冲 ...

是的

网友:
图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