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和pix飞控用户注意下这个参数STAB_PITCH_DOWN

楼主(2016-12-19):
之前一直很困扰,为什么在自稳和FBWA模式下,飞机会低头。
后来看了下官方文档,在这2个模式下,飞机默认会有2度的低头。
STAB_PITCH_DOWN 这个参数可调。默认值2

文档也说了,如果飞机速度比较慢的时候,2度向下的角度,可以减少失速。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吧

下面附上官方原文:

STAB_PITCH_DOWN: Low throttle pitch down trim
Note: This parameter is for advanced users
This controls the amount of down pitch to add in FBWA and AUTOTUNE modes when at low throttle. No down trim is added when throttle is above TRIM_THROTTLE. Below TRIM_THROTTLE downtrim is ad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the throttle is below TRIM_THROTTLE. At zero throttle the full downpitch specified in this parameter is added. This parameter is meant to help keep airspeed up when flying in FBWA mode with low throttle, such as when on a landing approach, without relying on an airspeed sensor. A value of 2 degrees is good for many planes, although a higher value may be needed for high drag aircraft.

Range        Increment        Units
0 - 15        0.1        Degrees

网友A:
我暂时发现自动模式 转弯掉高 估计为了防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暂时发现自动模式 转弯掉高 估计为了防失速

你最好使用fbwa  比自稳模式要好

网友(2017-04-05):
引用 楼主:
你最好使用fbwa  比自稳模式要好

FBWA是神马?

网友B:
线性增稳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增稳模式!

学到了,谢谢~~

网友(2017-05-08):
飞机平飞需要抬头吧?低头会不会降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