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APM-固定翼地形跟踪

楼主(2016-12-19):
固定翼 AP3.3后地形跟踪功能完善,从此FBWB,CRUSE 等,有定高参与的飞行模式,就不怕飞到贴山壁的悲剧发生(我的飞友真贴过山壁!)
打开参数启用地形跟踪功能后,
在MP上,计划飞行的地图(谷歌或必应)区域随便框个航点,
执行写入(一定要USB连接飞控),过程大概就1~2分钟,地形资讯就会永远保存在SD卡上。
飞行时可以观察到飞行高度会按地形高度一直变化。
非常有趣,让你的FPV多一层保障;不必买昂贵的Laider(事实上,100米以上功能的也买不到!);
地形资料不用钱,不必fan qiang,不必事先按等高线规划飞行任务!一切交给你的飞控就可以。
注:别误会大楼也是属于地形,悲剧不负责!
很好玩,一起玩!
以下是先前笔记:链接已失效,改贴图档在最后。
跟踪介绍视频片段及当时飞行在谷歌地球的记录,视频开头被山头挡住RTL飞行,然后切回FBWB,过程中没有操作俯仰:

网友A:
最近整打算用apm装台固定翼,敢问楼主用的什么载机

网友:
看停不住前辈的教程,真的停不下来,哈哈哈

网友B:
这都是楼房,地形数据有楼房么。而且,楼房高度突然高起,来得及爬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整打算用apm装台固定翼,敢问楼主用的什么载机

APM 纸飞机到双发都飞过,地形跟踪需要载入资料到SD卡,所以需用PIXHAWK。

网友C:
地形跟踪也就是提前把等高线预制,但是我看过必应和高德的地图,当然了mission的地面站在加载的情况下,并没有地形信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 纸飞机到双发都飞过,地形跟踪需要载入资料到SD卡,所以需用PIXHAWK。

我还没打算弄你这么高深的地形什么的,就是想先满足一个能飞起来,航时长点。高手能给推荐个最合适的载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打算弄你这么高深的地形什么的,就是想先满足一个能飞起来,航时长点。高手能给推荐个最合适的载机 ...

飞翼省心,C1小点用3S,FX61大点用4S,这2款很好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形跟踪也就是提前把等高线预制,但是我看过必应和高德的地图,当然了mission的地面站在加载的情况下,并 ...

GPS锁定后,连接USB,标定好航点载入即可,SD卡会保存。地图当然看不出来什么等高线讯息。

网友D:
勾选 verify height就行?

网友E:
可惜APM没办法上内存卡 只能挂着数传玩这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勾选 verify height就行?

最好看下笔记,打开参数 TERRAIN_ENABLE 设 1 and TERRAIN_FOLLOW 设 1
另地形跟踪功能开启后,飞机高度统一按海拔高,
也就是,山区起飞要注意,飞机home高不是解锁时为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APM没办法上内存卡 只能挂着数传玩这功能了

现在PIX价格很便宜,值得汰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楼房,地形数据有楼房么。而且,楼房高度突然高起,来得及爬高么?

地形数据是没有建筑物的,只有dem ,要是绝对的安全,至少得用dsm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打算弄你这么高深的地形什么的,就是想先满足一个能飞起来,航时长点。高手能给推荐个最合适的载机 ...

多旋翼的一般20-30分钟,固定翼的一般1-2个小时,看你选什么样的了

网友:
楼主威武,学习一下。正打算改装双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