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天线有作用么?

楼主(2016-12-19):
一个接受模块,2个接受天线,有莫有作用?那我双接收上4个天线岂不是无死角了

网友:
就是为了无死角

网友:
拉距拉到失控边缘处测试,只要任一根天线的辐射方向对准发射机都可以受控。双天线即有用。

网友A:
一个接受模块只能接单天线,你看到双天线的都是双接受模块之后通过算法自动选择信号好的模块进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接受模块只能接单天线,你看到双天线的都是双接受模块之后通过算法自动选择信号好的模块进行输出

你说的是双接受,我想知道的是 单接收用2个天线,有木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双接受,我想知道的是 单接收用2个天线,有木有效果

不可能,因为每个天线和接受模块必须是50阻抗,天线并联是25阻拦,阻抗不符合筑波比就会提高,也就是说接受的效率会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因为每个天线和接受模块必须是50阻抗,天线并联是25阻拦,阻抗不符合筑波比就会提高,也就是说接 ...

说对了一半, 两个天线并起来用,不单是阻抗不匹配问题,还涉及到方向图的叠加和抵消,非常复杂。 一句话总结:楼主还是死心吧

网友(2017-05-16):
要看系统是不是MIMO系统,如果是双天线的意义在于时分的时候,可以多信道传递数据,多天线同时接受这些数据,来增加带宽。 如果不是MIMO系统,多天线没太大用处

网友:
一个模块两个天线都是吹牛的,目前还是停留在研发阶段,闪屏严重。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