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731bx xbus和Futaba 的sbu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20):
jr 731bx  xbus和Futaba 的sbus有什么区别,为啥好多飞控(qq飞控,a3飞控)标的是sbus,是不是jr的xbus不可以使用

网友A:
SBUS全称是SCAN-BUS,就是智能总线,行业里使用的一种标准传输总线,XBUS是JR自己在SCAN-BUS基础上演变的一种传输总线。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但XBUS里JR自己加入了自己的东西。就像软件加密一样,无法与标准的总线模式共享交换。所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全称是SCAN-BUS,就是智能总线,行业里使用的一种标准传输总线,XBUS是JR自己在SCAN-BUS基础上演变的一 ...

网友B(2017-02-01):
jr的xbus可选择mode a和mode b。mode a用于jr自己的设备,mode b与其他设备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的xbus可选择mode a和mode b。mode a用于jr自己的设备,mode b与其他设备兼容。

谢谢,mode b是不是和futaba的sbus兼容,或者说兼容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mode b是不是和futaba的sbus兼容,或者说兼容什么。

就是写了兼容futaba s.bus的设备理论上都可以用jr的mode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写了兼容futaba s.bus的设备理论上都可以用jr的mode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