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484电机孔位解决办法有图

楼主(2016-12-20):
我用7级波箱,原装的是380电机,我想配484的电机,但是孔位不一样,我想了个办法,买了个通用版,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A:
这个通用版是哪里买的,我正需要,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用版是哪里买的,我正需要,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380电机架 380马达484马达通用机架可上下倾斜调整机架角度电机架】¥IDVCUqvaNr¥http://e22a.com/h.c7R3TS?cv=IDVCUqvaNr&sm=2ff5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380电机架 380马达484马达通用机架可上下倾斜调整机架角度电机架】 ...

已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找到了,谢谢!

不知道你怎么用呢,我本打算按在不同尺寸上的波箱上的,细细看来,是行不通的,电机是直接固定在波箱上的,如果是16的孔距,怎么上20的,不知道你有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怎么用呢,我本打算按在不同尺寸上的波箱上的,细细看来,是行不通的,电机是直接固定在波箱上的 ...

我的用途是将一款原来涵道电机改来做固定翼的电机,因为固定方法不一样,自己加工手头又没工具,只好打主意买现成的,但现成的还是不理想,看来还是去找一块装饰用的铝合金的型材打几个孔来用。铝合金型材有π型的和方形的,找装饰公司边角料要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怎么用呢,我本打算按在不同尺寸上的波箱上的,细细看来,是行不通的,电机是直接固定在波箱上的 ...

把孔用什锦锉挫一下应该可以的,一边2mm不是很难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孔用什锦锉挫一下应该可以的,一边2mm不是很难挫的。

嗯,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