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改了一架k120后,楼主又折腾了下,改了架k110

楼主(2016-12-20):
上图,靠近屏幕那架是没改的,中间那架是改了xk120主板的hcp100s,尾巴和头罩有修改,靠边那架改了xk110主板和电机的hcp100s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能人,太牛逼了

楼主:
改过后的优点,1,十字盘调试简单,直线舵机比普通舵机容易调,2,超级耐炸,直线舵机的优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不扫齿,如果是在草地上玩,炸鸡损失很小,很难炸坏,(当然也要关油门及时),就是炸坏了一般也就尾管,3,稳定性,xk主板和hcp100s的机身,飞起来超稳定,4,空心杯马达比无刷尾马达响应速度更快,个人认为无刷尾马达是个鸡肋,hcp100s就是个例子,或许驰远做的不够好,不知道现在新出亚拓150x怎么样,但是价格太高

网友A:
尾无刷改成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无刷改成有刷?

网友B:
好多小鸡

网友C:
楼主强大。请详细写下主板、直线舵机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大。请详细写下主板、直线舵机的连接。

可以,等有时间我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小鸡

本来更多的,好多没玩都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大。请详细写下主板、直线舵机的连接。

接线图

网友:
厉害现在技术流玩家越来越少了

网友D:
楼主,舵机的线要改吗?

网友:
,100s动力强但尾巴太僵,110操控好但动力不足,如有详细的改装教程就造福模友!

网友E:
蓝色头罩很牛逼,永远摔不烂

网友F:
呵呵,我刚把120尾巴改了无刷,楼主又改成空心杯,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舵机的线要改吗?

要改,修改方法我之前的一个帖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色头罩很牛逼,永远摔不烂

是的,这头罩质量可以,还便宜,我还用塑料纸做了加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刚把120尾巴改了无刷,楼主又改成空心杯,帮顶一个

谢谢,无刷锁尾是个大问题,我之前也改过,后面放弃了,其实我觉得空心杯比较适合小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刷锁尾是个大问题,我之前也改过,后面放弃了,其实我觉得空心杯比较适合小鸡

主要夏天不行

网友:
楼主能否有个详细的步骤,手里有100S,就是尾巴太难弄,要是有110的手感,100S还是个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