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一屁股坐断了模拟器的连接线,红线黑线怎么焊回去?

楼主(2016-12-20):
有俩个焊点。知道的能告诉我下么?

网友:
焊接下吧

网友A:
外皮接外面那节,线芯接插头中中!这接错了坏不了,不工作倒过来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皮接外面那节,线芯接插头中中!这接错了坏不了,不工作倒过来就可!

三克油。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皮接外面那节,线芯接插头中中!这接错了坏不了,不工作倒过来就可!

三克油。焊好了。一次成功。我在打点热熔胶裹起来。

网友B:
很简单的工作,焊的不好看,这种插头很多又便宜,不如换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工作,焊的不好看,这种插头很多又便宜,不如换一条。

不知道这个线叫啥子啊。音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线叫啥子啊。音频线?

就去买个头子,1元钱搞定,焊好和新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就是音频线而已啦,左是地线,红线焊右边。

网友:
红线接中间,黑线接外面,,,,

网友(2017-01-30):
你的屁股也够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