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新机要调吗?

楼主(2016-12-20):
150x新机要调吗?还是对频就好了?
出厂时候已经调好了吗?

网友:
手机下载APP蓝牙链接方便的很随时可以调   链接后校正摇杆行程 调试舵机中点正负螺距  飞行风格初级中级高级 三个选一个 就好了   全中文容易理解

网友:
新機回來

我覺得其他不用調

就調那.....加速計微調....出廠時已調校了.....但他沒調十分完美

另外....姿態自穩模式要看清說明書及亞拓視頻

否則你可能啟動不了它

楼主:
一向是拥护亚托的, 但150X觉得很有问题, 没有理由这么贵和高科技的比不上 HCP100S?
太灵敏了, 调过  380, 500, 550, 700的机器, 基本脱控十来秒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150X 3D模式下我连悬停都觉得很难!

quote,

150x 我飞了一下, 自稳模式下很呆, 但很稳定
一开3D, 太灵敏了, 悬停都很难, 同是2S小机器 , HPC100S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虽然比700灵敏很多, 但最起码我能飞
150X根本无法控制, 有时间参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7877&extra=page%3D1
的也调一下, 否则浪费我1700大洋

网友:
調好了就很穩的

看視頻

网友(2017-01-22):
拿到手一天多了,头罩的漆掉了,下面的支架也摔断了,还是没有稳稳的飞过……

但是有点眉目了,至少已经搞懂那些参数了,真心觉得好难呀!但是一定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