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机架怎样呢?大神来,看下这个配置怎么配机架

楼主(2016-12-20):
   小弟新手一个,自组了套F450,用的几十块钱的机架, 电机是 朗宇X2216的    电调  好盈铂金30A的    电池  3S5200AM     有三轴云台和狗三相机,装好飞了不到十几个起落,。APM实在不会折腾了。打算换naza  飞控,  请大神推荐款适合这个配置的机架,碳纤维的,要能耐用稳定的,谢谢大神了

这个只飞了几个起落,APM折腾累人,估计机架也不行

这个只飞了几个起落,APM折腾累人,估计机架也不行

请问哪款机架适合这个配置呢?

请问哪款机架适合这个配置呢?

楼主:
浆用的是ATG的1147浆。大神推荐下合适的轴距和浆,要能稳定耐用的,谢谢各位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机架,娱乐足够了

网友:
这个机架随便玩玩就好  没什么续航 时间

网友A:
这机架重,加了云台和狗估计续航也就10来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重,加了云台和狗估计续航也就10来分钟。

请问有合适的机架推荐吗?谢大神

网友:
S380机架,猛禽的也行,还有希嘉450机架都可以,不过你这个桨,估计400以下的轴距不适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