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重新复活

楼主(2016-12-20):
最近看论坛里面好多大神重新让120D02s复活的帖子,顿时心里有一点小触动。02s差不多是我最开始入手电直的时候,觉得一台很不错的小直机,有着跟大机一样的动力传输机械结构。很不错,作为没有比较好的场地的模友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小电直。在这里,我也就不总结了,有大神总结的关于这个小电直的各方面的利弊,我觉得很到位。所以,我的帖子里面就不再赘述。
先上课一张我现在有的几个小机器的合影。还有一台02s处于半尸体状态原因是尾轴弯了,我暂时没空去校直它。所以就一直拆在一边。三台飞机一台180cfx 两台02s,里面有一台02s没有主控,因为我自从用了futaba以后,就对D10的摇杆无爱了。而且,功能性和稳定性来说,我更喜欢futaba。然而,最近收的好几个2636接收,貌似都是老固件,不支持那个futaba接收。所以,我索性就换成了小金脑2。顺带着,也就把机身也升级了不死机架,机架的效果很好,就是安装的时候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就是下主轴固定座安装的时候要把往下错0.5mm,保证大齿盘跟尾传动齿的啮合位置。第二点就是不要用这个机架原来的那个头罩固定孔去固定头罩。我后面有拍照片,一看便知道。我所有的舵机还是用的原厂的舵机,因为换了小金脑以后,锁尾很给力,几乎不需要换舵机。十字盘舵机在这个级别的情况下,够我用了。网上看了,升级2s动力hp08s电机太贵了。所以,还是根据模友的经验,自己重绕原厂电机。之前看了有人说重绕用.31双线绕8圈星接。试了,绕不进去,后来在群里问大神,指导以后,改成.31单线8圈星接。问题解决。还有就是,电池我直接用的伟力xk120的原厂电池,很方便,直接拔插,比原来的jst方便太多

今天先这个帖子,记录一下我的02s重生。

改正一个错误,我前面说三台机器,有一台是180cfx,说错了,照片上那台应该是xk120,180没上照片。

网友A:
不经意间抢到了沙发,楼下那个是板凳吧。02S堪称经典啊,我也有一台,可惜就是1S动力确实太弱。LZ这个改了2S后动力如何?大螺距掉转严重不?这样改后带电池重量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经意间抢到了沙发,楼下那个是板凳吧。02S堪称经典啊,我也有一台,可惜就是1S动力确 ...

手头没有秤,所以至于重多少,我就没办法具体告知了。不过,改了2s以后,掉转还好,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网友:
貌似是我的120

网友:
偷摸头目

网友B:
2s动力用0.31线用Y接法绕9圈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动力用0.31线用Y接法绕9圈最合适。

确实是,不过鉴于现在手艺不佳,绕不进9圈,所以,先用8圈的。另外,原厂的就是9圈的。其实原厂改接法就行了。谢谢提醒!

网友C:
最好把山寨东西的球头换掉,用G400的尾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山寨东西的球头换掉,用G400的尾撑哈。

G400?是哪个?我不了解额。。。

网友D:
原厂电机重绕用0.31的线前两组绕8圈,后一组绕7圈,1S电,非常暴力,连翻1分钟不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电机重绕用0.31的线前两组绕8圈,后一组绕7圈,1S电,非常暴力,连翻1分钟不掉转

就是,三根线里面的两根线都绕8圈,然后最后一根线都绕7圈是吗?

网友E:
学习了,金脑和接收一起可能重量不乐观,2s换个电池,xk120起飞80g,这电池也就三分钟,换这个飞机上时间更短,电机貌似还能绕进去,0.33试试8圈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金脑和接收一起可能重量不乐观,2s换个电池,xk120起飞80g,这电池也就三分钟,换这个飞机上时间更 ...

用这个飞机上也是三分钟左右,下来以后电压刚好7.4。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这个飞机上也是三分钟左右,下来以后电压刚好7.4。

那说明你的机动力没发挥出来,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说明你的机动力没发挥出来,能量守恒定律

但是就我现在来说,金脑配接收已经是最佳配置了。如果是k8的话,只会更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就我现在来说,金脑配接收已经是最佳配置了。如果是k8的话,只会更重。。。。

k8拆了壳加卫星拆壳应该会比你这样轻吧,你现在是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拆了壳加卫星拆壳应该会比你这样轻吧,你现在是什么接收?

接收只有3g,就是那种用在穿越机上的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只有3g,就是那种用在穿越机上的接收。

那么飞机起飞重量呢?

楼主:
现在重新改了一下,十字盘舵机换成03018,尾舵机换成03013了,电机用的原厂重绕9圈星接,电调是EMAX 12A刷BL,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定速4500转的时候,金鱼尾,降低感度以后,还是稍微有一点。但是机器震动不大。求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为什么,应该怎么解决?由于个人情况,没办法拍视频。现在想到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加长尾管,增加尾桨力矩。另外实在是想不到还有什么解决办法了。

网友(2017-01-25):
引用 楼主:
现在重新改了一下,十字盘舵机换成03018,尾舵机换成03013了,电机用的原厂重绕9圈星接,电调是EMAX 12A刷B ...

换桨吧。

网友:
楼主 那个小金脑咋设置的啊?我的也是小金脑 设置不明白

网友:
能不能加个QQ指导下再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s动力用0.31线用Y接法绕9圈最合适。

能给个图吗,y接是怎么接的,用0.31的线绕了一个转速太高,掉转严重 接法是按图下面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图吗,y接是怎么接的,用0.31的线绕了一个转速太高,掉转严重 接法是按图下面接的

8圈转速偏高,9圈比较合适,可以试着降低齿轮比,用9T齿轮或者8T电机齿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8圈转速偏高,7圈比较合适,可以试着降低齿轮比,用9T齿轮或者8T电机齿试试看。

对了我是2s 忘记说了,如果不用0.31线,2s用多粗的几圈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对了我是2s 忘记说了,如果不用0.31线,2s用多粗的几圈合适

1S用上面图的接法,2S用下面那图接法。圈数一样的,9圈就好了,粗细看你本事了,只要能绕进去越粗越好。

网友G(2017-05-15):
引用 网友B:
1S用上面图的接法,2S用下面那图接法。圈数一样的,9圈就好了,粗细看你本事了,只要能绕进去越粗越好。
...

下图线怎么接的,有点看不懂,还有图贴有链接吗,

网友:
没觉得富他爸摇杆哪里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下图线怎么接的,有点看不懂,还有图贴有链接吗,

左边三根线接电调,上面3根线焊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三根线接电调,上面3根线焊一起

哦,谢谢,谢谢,这样接就2S的状况了

网友:
Futaba请教楼主调试的参数,谢谢哈

网友:
请问楼主 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2017-06-30):
小金脑。土豪

网友:
可以一键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