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刀磨断屑槽

楼主(2016-12-20):
请教下各位师傅,硬质合金焊接车刀的断屑槽怎么磨?断屑槽是个什么样的?在视频里看不清,书上的断屑槽是个草图,本人能力有限,实在是看不懂,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帮忙补补课。如有实物照片能发出来感激不尽!

网友:
……墨摸摸索

网友:
车刀边刃做u型槽,v型也行。形状看加工材料

网友:
基本是这个样子 但是还是和切深,进给,材料有关系 切屑太薄了不容易通过断屑槽给切屑造成内应力,假如是小车床的话 一层就切一点点,前角小一点反而可以给切屑更多挤压出来的内应力 前角大了反而容易形成长的切屑

网友:
一般小车合金刀为了省刀都不磨断屑槽。具体可以参照机加车刀片的样子。
你参考网站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276

网友A:
请问,金黄色硬质合金与其它硬质合金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金黄色硬质合金与其它硬质合金有什么不同?

我图上的那个是古铜色涂层叫什么的一下想不起来了, 黄色的一般是氮化钛,最廉价的涂层 耐温也很低记的600来度,现在好点一般是紫红色和灰黑色耐温千吧度(TINAL,TIALN 巴拉巴拉之类的)涂层的耐用性好一些 更适合高速切削

网友:
车床就是一把刀 磨刀是个技术活  刀磨好了  干啥活都利索

网友B:
就是奈克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奈克的形状

不是很明白,给你的刀发出来参考参考可否?

网友:
磨断屑槽,要修正砂轮,修出棱角来,只要磨出u形来就差不多能断屑。嫌费劲就不用磨了,磨断屑槽,刀片本身损耗很大,除非特别需要就不要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给你的刀发出来参考参考可否?

网友(2019-02-08):
谁给上个图

网友:
个人用除非特别需要就不要磨,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