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用 福斯 i6开 ibus 协议飞的吗,为啥油门一大就失控!!

楼主(2016-12-21):
最近新装一台210,结果首飞就炸鸡2次,配置:
210机架,飞盈BLS 30A,2204电机,F3豪华版,双路BEC分电板
软件:BF 301,ONTSHOT125+1K+1K(或其他各种模式都试验过,问题一样)
接收机:福斯IA6B,IBUS接串口3

故障:
不加桨电机测试正常,加桨飞,油门一打大,比如60以上,一拉一秒左右,就失控保护,遥控器会提示丢接收机(类似接收机失去信号)。
原本以为是BEC的问题,为了验证供电,我对接收机单独供了一路外部的5V,竟然问题依旧。

绝望之际,把遥控器的通讯协议从IBUS换回PWM模式,竟然故障消除了!!!

难道这个福斯控的IBUS是不兼容BF3。0固件的?

但是很奇怪我上一台250飞机用的也是这个协议,就是上面的配置(除了电调和电机是2205+好盈15A,其他都是那些硬件拆过来的,也是BF301),却可以飞,没有这个故障。

网友A:
PPM    遥控RX 选项开启。我的是迷你F3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    遥控RX 选项开启。我的是迷你F3飞控

PPM速度慢了,就是想要快点的协议

网友:
我的是i6x用ibus 飞盈佳乐的飞塔,bf3.0.1,multishot,没问题,不过我接收机是a8s

网友B:
我用的也是ib用的ibus协议,215大力的机子,25a电调,银燕rs2205电机,飞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失控过,很满意。

网友:
并且是刷了10通的i6控,用ibus后可以正常使用10通的功能,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M速度慢了,就是想要快点的协议

IA6B 双向接收机是 I BUS
我是没弄出来,最后问卖家,指导的……PPM
你弄出来了回复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6B 双向接收机是 I BUS
我是没弄出来,最后问卖家,指导的……PPM
你弄出来了回复我啊!

IBUS很容易,控和PWM一样设置,关闭PPM
接收机只要插最上面右面的那个3头插针即可。电源+-,和信号接F3的串口收,F3选IBUS模式,相应串口打开工作即可。

楼主:
经查不是IBUS问题,PWM也失控,问题继续排查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IBUS很容易,控和PWM一样设置,关闭PPM
接收机只要插最上面右面的那个3头插针即可。电源+-,和信号接F3 ...

wo  shi shi

网友:
电调问题

楼主:
确认了换了套D10就好了,而后拆接收机发现馈线脱了,可能碰到旁边的焊点短路了!! 至于为什么只有大油门才失控暂时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ib用的ibus协议,215大力的机子,25a电调,银燕rs2205电机,飞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失控过, ...

请问接收机接那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