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没图传

楼主(2016-12-21):
3a没图传信号,其他正常,参数正常,拍照录视频正常,但是预览sd卡数据加载错误,电脑插卡可以看。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就是没图传信号,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A:
打电话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问客服

客服只会叫你返厂

网友B:
我要是客服也让你返厂,连个软件截图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客服也让你返厂,连个软件截图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

说的那么清楚还不能理解,就这点理解能力客服就不用当了。

网友C:
问题是你手机和遥控器之间的连接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手机和遥控器之间的连接有问题吧?

手机用在另一个3a上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云台线重插

网友:
图传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D: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法解决。

已经返厂。还没消息。应该是机子老是穿云,云台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