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0飞不起来

楼主(2016-12-21):
280终于装好,naze32飞控,银燕1806电机12a电调带6寸桨,3s2200电池,今天首飞,油门推到最大也只能半边离地,求解,已经把最大油门设为2100了。。。。。

网友:
280的机子,最少换2204电机吧

网友:
电机不行,拉力不够,280轴距得2204以上电机能够

楼主:
一直玩精灵和大四轴,1806的电机只能用在250以下的机架上?机械猫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太重了,减重换小一点的电池

楼主:
各位分析的很对。。。。我这个是飞越300的架子,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换电机了

楼主:
继续晒图

网友A:
飞不起来不会吧,最多油门过半,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网友:
桨太大容易烧电机啊~

楼主:
CF油门校准是在这里吗?

楼主:
1806电机是不是一般用五寸?目前是1806电机带六寸桨用300机架,配置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电机配置不合适

网友B:
电机小了,上2204 22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小了,上2204 2205

机械猫能用1806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来不会吧,最多油门过半,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电调一个一个校准了的,CF里测试也能满动力输出

网友:
1806带6寸桨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不是超重就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网友:
电机拉力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