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魔界 做了一架无人机 大家猜猜是哪个型号 (持续更新中还有余料)

楼主(2016-12-21):
                                                                                                    斜后侧,因为是尾推,所以整流罩暂时没有做。

                                                                                                    把地面站也放在旁边骚一下。忘记说了我们是带上反角的。

                                                                                                    后续更新中
                                                                                                    我在想要不要把此款机型做成开源的,做成教程呢?
                                                                                                    后续我们将用凯夫拉作为机身蒙皮的材料。
                                                                                                    配合工业级数传。
                                                                                              。。。。。。。。。。。。。。。。。。。。。。。。。。。。。。。。。。。。。。。。。。。。。。。。
                                                                                                    持续更新中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说无人机????????航模不行?????

楼主:
不是,我们会安装飞控,内部结构也会按照飞行器的标准来设计 ,当然了,我也反感把航模叫做无人机。

网友:
大乌鸦,我也做过一个

楼主:
您是做的轻木的还是EPO的

网友:
机身中间部分好像是一根pvc的塑料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说无人机????????航模不行?????

因为DJI就是因为把航模改成无人机然后才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DJI就是因为把航模改成无人机然后才成功了

太有见解了  其实没有必要纠结是航模还是无人机  能带来欢乐就好  飞才是乐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有见解了  其实没有必要纠结是航模还是无人机  能带来欢乐就好  飞才是乐趣

是啊,即使军用无人机本质上也就是遥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即使军用无人机本质上也就是遥控飞机

其实理论上都是飞行器  只是军用的标准更高  材料更好  通信更稳定  毕竟是装备  其实固定翼无人机乐趣很多的

网友:
无人机和航模的区别就是无人机装有飞控,可以自主起飞,降落,航线规划。全称手动控制的叫航模。

网友C:
一个玩精灵的叫无人机,一个玩直升机的也被叫无人机,感觉就是侮辱。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材料。

现在是玻纤和小部分的复合材料 机体外表面是环氧树脂加固的 第二版将会使用凯夫拉纤维 做机体和机翼  使用杜邦公司的凯夫拉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玩精灵的叫无人机,一个玩直升机的也被叫无人机,感觉就是侮辱。

我不明白意思啊  玩直升机 很费力的  光练习都不是容易  给直升机加上飞控就是无人机啊  直升机和精灵不是一个档次  直升机相当于专业120胶片手动相机  精灵相当于全自动的微单相机

网友E:
浆装反了,不装飞控的直升机才相当于胶片机,玩的就是手动,加飞控以后没玩头,装个好飞控用于商业吧,不过最好是先报飞。

网友:
真正玩航模的人没几个将自己的机叫做无人机吧?只有那些飞精灵的才这么说,好像只有这样才显得 自己高大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浆装反了,不装飞控的直升机才相当于胶片机,玩的就是手动,加飞控以后没玩头,装个好飞控用于商业吧,不过 ...

我仔细一看,还真装反了

只有这样的人才动不动就是飞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DJI就是因为把航模改成无人机然后才成功了

好像又有点小道理~

网友F:
淘汰落后的机型 现在又翻出来搞 也忒落伍了。不看航空动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汰落后的机型 现在又翻出来搞 也忒落伍了。不看航空动态呀

我知道淘宝EPO那种乌鸦淘汰了  我只是单纯喜欢美军列装的单兵无人机   多谢指教  淘宝那款我有  不过还有点不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淘宝EPO那种乌鸦淘汰了  我只是单纯喜欢美军列装的单兵无人机   多谢指教  淘宝那款我有  不过还有 ...

感觉这个气动布局 不算是最优化的,特别喜欢 那就没说了。支持

楼主:
这就是一个带上反角的背推滑翔机  慢速机  升力大动力足平衡把控好就OK  您有好的建议吗  改气动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气动布局 不算是最优化的,特别喜欢 那就没说了。支持

这就是一个带上反角的背推滑翔机  慢速机  升力大动力足平衡把控好就OK  您有好的建议吗  改气动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气动布局 不算是最优化的,特别喜欢 那就没说了。支持

毕竟拿不到原始数据   我这架也不是轻木的框架机身  所以也就按照尺寸做的计算

网友:
我觉得叫什么无所谓,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
DIY是一种境界,不在于用而在于做,忙碌并快乐着

网友G:
大疆似乎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无人机,一直是写航拍飞行器,外界媒体乱叫无人机(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疆似乎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无人机,一直是写航拍飞行器,外界媒体乱叫无人机( ̄▽ ̄)

对的 外界叫坏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

楼主:
我会在做好后吧3D模型公布的  你要的话留下你的邮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会在做好后吧3D模型公布的  你要的话留下你的邮箱

QQ邮箱 思密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