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9和SC608,外场充电哪个好?

楼主(2016-12-21):
请教,A9和SC608,外场充电哪个好?
飞穿越机,电池4s1500,用哪个好一点?应该要开8A满电流充,
或者还有更好的,价格便宜的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608功率是够,可惜电流限制8a,充4s1500大约10分钟一块,刚好够用,如果飞的暴力的话,还是要上620或者一步到位买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8功率是够,可惜电流限制8a,充4s1500大约10分钟一块,刚好够用,如果飞的暴力的话,还是要上620或者一步 ...

608价格便宜,十分钟左右也差不多吧,飞得暴力,飞完就休息两分钟,我一般能飞7-8分钟左右,下来还有3.68左右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608价格便宜,十分钟左右也差不多吧,飞得暴力,飞完就休息两分钟,我一般能飞7-8分钟左右,下来还有3.68 ...

608有个好处就是小巧方便携带

网友A:
如果飞8分钟的话,那608就够用了,有些暴力狂就三四分钟,就不够用了。

网友:
买两台就够了

网友B:
像我宁愿多买几块电池。。

网友:
608确实不错,充电速度快,好携带,输入电压宽不挑电包。性价比高。就是平衡能力有点弱。感觉A6A9还是要备一个

网友:
也在考虑。。

网友C:
A9家里用,收了个二手608带外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8分钟的话,那608就够用了,有些暴力狂就三四分钟,就不够用了。

我飞的话技术还不够,不致于3-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我宁愿多买几块电池。。

要是608真跟不上的话就多备两块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9家里用,收了个二手608带外场用

备两个充电器还是可以,不过在家用608小电流充平衡应该和A9差不了什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608真跟不上的话就多备两块电池了

外场充电消耗电池寿命。消耗的外场电包钱和电池寿命那部分成本。算起来未必比多买几块电池便宜。而且多买电池还方便点~

网友:
电池七八块  加外场充电包

网友:
20安电包加8块电也接2小时不到干完啦

网友D:
电池最大充电多少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最大充电多少电流啊,

我是70c的电池,一般应该1-5c充电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70c的电池,一般应该1-5c充电吧

70C果断10~15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C果断10~15C充电
10-15c充会不会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