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问题求救

楼主(2016-12-21):
刚起飞正常,一旦加大油门就顺时针自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各路有经验的摸友们指点。

网友:
尾电机不行了

楼主:
可是换了新的还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换了新的还是这样啊

换加大尾桨吧,锁尾没得说

网友A:
我一直用的加大尾桨,还没出现过金鱼尾

网友B:
尾电机不行的 换电机 再者检查一下尾桨叶有没有松动 说不定更换尾桨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加大尾桨,还没出现过金鱼尾

好的,谢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不行的 换电机 再者检查一下尾桨叶有没有松动 说不定更换尾桨叶就好了

非常感谢各路朋友的指点,我回去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正负极接反,仔细检查

网友C:
顺时针,是锁过头了,估计是mos管被击穿了,看论坛精华帖,阿拉丁大神的零成本修复977主板,改走有刷主电机mos,再也不担心烧mos了,而且尾巴会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时针,是锁过头了,估计是mos管被击穿了,看论坛精华帖,阿拉丁大神的零成本修复977主板,改走有刷主电机 ...

这个说法貌似很对,因为之前不管换电机还是换尾桨都不管用,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貌似很对,因为之前不管换电机还是换尾桨都不管用,谢谢朋友指点

不客气

网友(2020-05-03):
我的小飞机...就是在刚离地的时候顺时针旋转九十度....!起飞后..一切正常!!纠结这个问题,烦请各位为大神指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