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直升机买哪个好呢?

楼主(2016-12-21):
之前有个有刷的mini cp,转让了,想再买一个,打算入无刷的cp,还有人推荐伟力的,不知道该买哪个了,请教大神

网友:
K110   比hisky耐炸

网友A:
我才买了一个伟力V933,据说已经停产了,所以便宜,某宝到手275元,买完之后又逛了逛,发现亚拓的T-REX 150X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B:
华科尔精致,配件略贵,驰远耐炸,软件一般,伟力xk软件不错,硬件差点,自己看吧,会折腾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精致,配件略贵,驰远耐炸,软件一般,伟力xk软件不错,硬件差点,自己看吧,会折腾都行

说的到位,很专业

网友:
k120原厂舵机太坑了,改了金属倒还行,据说k110舵机不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了

楼主,我有个supercp,带无刷的改件

网友:
hp100bl适合3d入门 3.0主轴加2.0横轴直线舵机耐炸,动力堪比2s电机都不敢在面前旋停飞控也很不错,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发布

楼主(2017-02-03):
已经买了无刷的mini c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才买了一个伟力V933,据说已经停产了,所以便宜,某宝到手275元,买完之后又逛了逛,发现亚拓的T-REX 150 ...

伟力V933的锂电池是不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力V933的锂电池是不是很小的?

还行呀,我练习四位悬停,基本上一个电4分钟左右,你觉得怎么样?

套装里面有两个电,我又买了两个电

如果你银子比较足,建议直接入手k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