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没有主旋翼上的那个圆盘了?

楼主(2016-12-21):
不知道是不是叫刹车盘还是什么,装好后发现没有那个配件,说明书上好像也没有,是不是已经取消了?感觉没有了不好看

网友A:
早好多飞机都不搞啦。

网友B:
整机都不配了,当零件卖。新装机的时候觉得好看,装多了就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网友C:
说没用!实际上有用,就是在旋翼快停时可以用手按住节约停止的时间!

网友D:
缓启动,缓停止

网友E:
节约成本了!

网友F:
那个刹车盘确实没有送,好像一个24在卖吧。我手头上新装的飞越450有送刹车盘,可是我都不装了。习惯没有他。

网友G:
调0螺距时候有用,可以作为参照物,还有就是按着它减速。其他时候确实没有用。

网友H:
可以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