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T14SG是否可以用R6208接收,怎样对频?

楼主(2016-12-21):
请问大神们:FUTABA T14SG是否可以用R6208接收,怎样对频?谢谢!

楼主:
请问怎么对频?谢谢

网友:
制式一调就好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6208的制式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6208的制式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
可以,制式调multi

网友:
14SG和18MZ都是FUTABA的2.4制式通吃。S的2000系列,T的3000系列,6000系列,7000系列。

楼主:
谢谢大神们,按你们的方法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