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纠结,210机架

楼主(2016-12-22):
很纠结如图三款电机,不知道选哪款,还有推荐一下电调,装一架要过年去了

网友A:
我选电机不是外貌协会的,只看三点,绕线工整的,绕线粗的,电机侧面不开孔的。从来不用淫艳的路过

网友:
果断最后那款!

网友:
其实都还不错

网友B:
zoe 3d的有卖?

网友:
其实土豪都可以搞,还有dys的se2205pro也不错

网友C:
从来不用淫艳的路过。

网友:
致盈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zoe 3d的有卖?

有的,12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电机不是外貌协会的,只看三点,绕线工整的,绕线粗的,电机侧面不开孔的。从来不用淫艳的路过

嗯,这些是电机品质的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淫艳的路过。

对,刚朋友炸坏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125一个

找到了好像就一家  太tm贵了 没必要 壕就随便了 要是去比赛搞一搞还可以  否则全白扯

网友:
KK的2005GT 40一个 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选电机不是外貌协会的,只看三点,绕线工整的,绕线粗的,电机侧面不开孔的。从来不用淫艳的路过

侧面不开孔有什么原因,是怕炸机有东西绞进去吗,最近买了一套kingkong新版的gt2205感觉比侧面开孔的老版散热差一些,老版的不上桨通电会有很大的气流,新版的只能靠桨的气流散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侧面不开孔有什么原因,是怕炸机有东西绞进去吗,最近买了一套kingkong新版的gt2205感觉比侧面开孔的老版 ...

第一是怕进沙子,不信你可以找个侧面开孔的电机拆开看看,定子磁钢侧面及转子磁钢片上划痕明显很多,容易受伤,第二就是声音难听 侧面开孔一转起来像吹笛子原理一样,尖锐难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怕进沙子,不信你可以找个侧面开孔的电机拆开看看,定子磁钢侧面及转子磁钢片上划痕明显很多,容易 ...

受教了,如您所说老版的电机确实有这些问题

网友E:
表示不管那款都一样,一摔就坏,应该不只是我一个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不管那款都一样,一摔就坏,应该不只是我一个这个吗

是的,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