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重量1700g求电机搭配

楼主(2016-12-22):
改了精灵1,现在起飞重量1700g,用5000ma电池2216电机飞行10分钟,落地电压11.2V,感觉时间不理想,特来求电机用什么的好?本来买了飞跃2214可是拆开看了和XXD2212转子定子尺寸一样也不敢用呀。大家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从力效的角度讲,要想续航长,KV尽量低;买电机时还要看最大拉力,满足 起飞重量<电机最大拉力X轴数X40%,就差不多能定下规格来,然后根据预算选品牌
另外你用2216续航都嫌短,怎么会在2214上选来选去,肯定选力矩更大的呀,才能满足大桨低KV的扭矩要求啊

楼主:
感觉2216比较耗电不是

网友:
用10寸桨的鸡 , 十分钟已不错了 , 减重是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