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帮忙看下精灵3遥控器,貌似少了模块

楼主(2016-12-22):
朋友的精灵3 4K版,说有问题我拿过来玩,遥控器摔坏了,开始APP都连不上,后来连上了可以正常飞,但是图传非常不稳定,HD信号好,50米图传就没有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在网上搜索别人的遥控器图片发现不对我这个,好像少了个5.8G模块,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精灵3 4k是wifi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 4k是wifi图传

什么意思呢,如果图传不好应该检查哪里呢?

网友:
精灵3 4k就是这个德性,本来就飞不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如果图传不好应该检查哪里呢?

精灵3分4个版本,3S,基本版,wifi图传最大摄像分辨率1080p,控上没有手机平板支架;3A,数字图传摄像分辨率1080p;3P,数字图传摄像分辨率4K;3 4K,wifi图传摄像4k。wifi图传与数字图传的区别在于wifi图传不用插数据线,但监视器分辨率480p,传输距离理论上1公里之内;数字图传需要插一条数据线在控上,监视器分辨率720p,传输距离理论上5公里。3 4k基本上就是介于基本版和p版之间的一个鸡肋配置。我也是一套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分4个版本,3S,基本版,wifi图传最大摄像分辨率1080p,控上没有手机平板支架;3A,数字图传摄像分 ...

我这个需要插数据线,那么就是数字图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需要插数据线,那么就是数字图传吗

那你这套应该是P版,50米就丢图传肯定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套应该是P版,50米就丢图传肯定不正常了

可是摄像头上写着4k应该是4k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摄像头上写着4k应该是4k版吧

P版就是4k摄像机,图传比4k版高级,我这个4k飞到500多米图传才开始报信号弱,你这数字图传不应该50米就丢图传啊。试试在天线上粘一张CD光盘,光面向敌,有一定的信号增益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版就是4k摄像机,图传比4k版高级,我这个4k飞到500多米图传才开始报信号弱,你这数字图传不应该50米就丢 ...

谢谢  你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