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6-12-22):
请问固定翼,多旋翼,直升机,那种玩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A:
先玩模拟器,感觉哪个好再掏钱,玩模拟器的遥控器以后可以航模用,不重复投资,买个8合一有凤凰5的就行,遥控器建议不要太便宜的,最低入门的用富斯i6比较经济实惠,当然你确定要在航模上投资,直接买个好点的控吧

网友B:
多旋翼隔 壁老爷爷都会耍

网友C:
玩模型就是要有毅力,百折不挠,无论怎么炸鸡,拍拍裤子继续上,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想随随便便就玩的很开心的,基本不可能。加个本地魔友群,去现场参观吧!

网友D:
先把模拟器练好在决定投资吧,好好看论坛的资料,然后在确定到底入哪个机

网友E:
多旋翼跟直机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

网友F:
多旋翼入门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旋翼入门比较简单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多旋翼比较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