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2: 安装斜盘舵机与电机

楼主(2016-12-22):
相关帖子列表: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1: 引言与机身传动部分组装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3:电子设备预处理及安装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4:组装主旋翼与尾旋翼(附迈阿密简单游记)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5: 安装尾管及整机细节处理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6: 尾波箱虚位处理、大齿盘润滑及其它

按照计划,在机身传动部分组装完成之后本该装大桨夹的,但楼主还是决定先把斜盘舵机电机、以及电装部分弄完再继续装主旋翼头总成。下面与大家分享一下舵机和电机的安装过程,期间还是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有朋友打算装机的话,不妨看看。

斜盘舵机预处理及安装
本次570所采用的舵机均为BK高压舵机,其中三颗斜盘舵机为BK-7001HV,标准尺寸。由于舵机自带的舵机臂没有一字型的,所以选择了Secraft的金属舵机臂,斜盘舵机的长度为17mm,尾舵机的长度为15mm。

三颗舵机及红色Secraft金属舵机臂

根据官网的介绍,这种舵机臂会在炸机时自己变形,以保证舵机齿轮的安全。不清楚是否真能有这效果,但愿我永远不需要测试这方面的性能。

好基友排排坐,看着真帅

在装舵机臂之前,首先要找舵机的中立点,由于我的AR7210BX还没开始调试,所以暂时使用一套简单的设备来测试:一块3S的电池、一颗30A的电调(用来为接收机和舵机供电)、以及一颗DSM2的接收机。

控也暂时用DX6i代替,首先选择一个空的模型,设置成固定翼

通过监视器功能检查各摇杆的位置,确保都在中点

微调归零

连接好舵机,可以顺便拨动一下摇杆,看看舵机转动是否顺滑

一切就绪可以安装舵机臂——这个舵机臂比较紧,因为金属之间形变没有塑料的方便,所以还是费了一番精力才压进去。其实太用力去压也不好,简单的方法是用螺丝直接拧,但是舵机臂的阳极处理会被刮掉一些。强迫症晚期患者的楼主手头正好有红色马克笔,虽然根本是看不到的位置(被螺丝压在下面的部分),可还是涂了一下,看着非常舒服。

基本压到底了,骚红色的和蓝色在一起看着还不错

三颗舵机的舵机臂安装完毕,其实所谓的中立点并不完全是在中间的,但我们要做到的尽可能的接近中点,后期在陀螺仪当中精调。

换个角度看看,的确是挺漂亮的

为了防止舵机线被碳纤维侧板边缘割伤,最好用蛇皮管包裹

准备好各色热缩管,便于区别(其实570的舵机和飞越450PRO机型的舵机位置差别较大,根本不需要用不同颜色的热缩管区分,这里权当是装逼用吧)

确定蛇皮管的长度,基本要给舵机端和插头端留出一定的长度,因为蛇皮管套上去之后比较硬,不容易弯折

留出一定长度是因为那两个位置需要弯折

三颗舵机的线都用蛇皮管包裹完毕之后,忽然发现其中一颗舵机似乎有点虚位,很是郁闷了一阵子,记得当初拍开箱照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问题啊。不过舵机臂拨动起来运动倒是非常顺畅,没有一丝发涩的感觉。无论如何,作为完美主义者的楼主,显然不可能直接无视啊,再说BK舵机是以售后服务好出名的,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于是拍了段视频上传到YouTube,给BK发了份邮件,详细描述了情况并附上视频链接,结果今天,也就是大概十几个小时之后,BK就给我回复了。内容大致为,这个程度的虚位完全正常,至于为什么三颗当中只有这一颗比较明显,很可能是用了不同批次的齿轮。如果我在意这个,他们给了两个选项:1. 免费寄一套全新的齿轮给我自己换;2. 把舵机寄回去他们给我换齿轮。我想了一下,首先我不希望新舵机就修,而且如果寄回原厂,由于马上圣诞节,可能我的装机计划得推很久才能完成;其次,如果这样的虚位属于正常的话,那么我就先飞,如果有问题我自己再把齿轮换掉即可。于是要对方给我发一套齿轮过来,结果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包裹追踪号就出来了,没要一分钱。不管换上去效果如何我都已经很满意了。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我把视频传到了优酷,不过由于最初视频是给BK看的,所以用的是英文表述,还请各位见谅!

下面开始装舵机的固定板,以下是这一部分所需要的零件包

和侧板一样的光亮!在Bert Kammerer的Goblin 500装机视频中,他先假组了一片舵机固定板到机身,为的是检查该固定板到球头中心的距离

于是我也跟着他的思路装了一片,后来发现,还没有直接放在舵机上比划来的方便清楚,索性拆掉

根据手册,碳纤板的上侧面到球头中心应该有18mm的距离,如果距离不够则需要加附带的垫片。我的就是需要加垫片,并且把固定板放在舵机耳朵的上面。

装好一个,这张照片不知为何白平衡不正确

换个角度看看

我想说的是,用SAB推荐的电装真的非常方便,大小尺寸完美契合,无需做任何修改!

在装舵机之前,顺便把序列号的小牌子装上去,否则后期不方便

三颗舵机均就位

空空的肚子,这是在提示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啊!

金属和机械的质感

电机预处理及安装
本次570所采用的电机为蝎子4025-550KV电机,选择蝎子也是因为这是SAB推荐的电机之一,事实也证明安装非常顺利,似乎机身的磨具都是为了它量身定制的一样(搞不好还真是这样)。

每次看这个精致的盒子就觉得非常舒服,觉得里面正装着一件艺术品

来张标准照

再来一张,给大家看一下PP

这是电机固定座,Bert说要确定这两颗螺丝出厂已经打好了胶,否则要自己打胶。仔细看看,胶还不少!

把电机和电池都放进去简单看一下位置,4025的轴从电机定子的表面到电机轴的顶端大概是31mm,手册说要保证长度在28mm。可看这架势,就算是缩短到28mm,前面那根柱子依然是挡着的。不过可能这个跟28mm没关系,缩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化电池仓的空间——虽然我这个情况完全用不着担心。

不管怎样,既然手册这么说,咱就照做吧,首先用记号笔画根线,便于锯断

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就为了锯这玩意,特意去家得宝(Home Depot)买了个Dremel的电锯。。。。

在锯轴之前,要先用塑料袋把电机套起来,防止金属碎屑掉进去。为了保险起见,我弄了两层塑料套!

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电光火石之后,终于搞定了!标准的28mm

顶端处理的不是很完美,不过无所谓啦,这里也看不见(这时候似乎强迫症消失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机米螺丝的凹槽,原装电机在轴的根部有凹槽,可是570的电机齿不在那里,必须要重新打槽

手册说是从顶端开始打1cm的槽,但我发现上面根本用不到,于是就在稍微低一点的位置打槽,先用笔做好标记

又是一阵电光火石,用同样的工具磨出了大差不差的凹槽,虽然表面处理极其粗糙,但不影响使用就好

一切就绪,下一步装电机固定座,需要用到3号零件包

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用电机自带的螺丝的话,根本还没拧到底就已经碰到电机定子的玻纤板了

经过仔细阅读手册,发现原来SAB已经完全考虑到这个问题了,自带的平头螺丝与电机做到了完美契合,非常棒!

和电机自带的螺丝对比一下

确定好电机线的方向,选择正确的螺丝,打胶拧紧

把电机齿假组一下,因为后期要调整距离和高度

拧上固定螺帽,我用的是汽车工具包的套筒,注意螺帽下面的垫片和电机座之间的间隙大约在5mm,这样装上机身可以很方便的调整

推入两颗弹簧,没有飞过大飞机,所以不知道是否其它的大机也这样设计,但我感觉这个的确很人性化,可以很方便的调节电机齿和单向齿盘之间的距离。

大功告成,电机座螺丝没有拧紧,待电装弄好调整完毕再拧

开始霸气侧漏了

这颗金色的PP是整机最漂亮的地方,哪怕是当做静态模型欣赏也很不错!

小结
本节主要介绍了斜盘舵机和电机的安装过程。其中一颗斜盘舵机有少许虚位还是让我着实郁闷了一阵子,好在BK给出的方案还比较合理,心情好了很多。其实在装电机之前由于电机轴要锯,我决定把电装做一下预处理,这样方便我测试一下电机,如果没问题再锯,否则锯了之后发现问题就不好退换了。因而本小节实际上持续了两天的时间,不过电装的处理部分我还是决定不在这一节中介绍,因为本帖已经够长了,不希望更多的东西把帖子弄的可读性很差,那样就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了。明天打算把电子设备装上去,接着可以装旋翼头了。

网友A:
真爱啊,我380的电机轴上没槽,就直接上了。

网友B:
楼主你好!能否向你请教下2s直驱和外挂bec的电路图到底是什么样的接法?
我也是刚刚上大机,对上述问题还是一头雾水。。。看您之前的帖感觉你应该研究的很透彻了,能否麻烦您分别发下接线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爱啊,我380的电机轴上没槽,就直接上了。

那你电机齿和电机轴之间用的是高强度螺丝胶吧?否则电机温度高大扭矩的时候电机齿可能会滑。或许小机问题不大,但是大机我总觉得还是稳妥点好,毕竟炸一次得肉疼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能否向你请教下2s直驱和外挂bec的电路图到底是什么样的接法?
我也是刚刚上大机,对上述问题还是 ...

我不打算用接收电池的,我直接用一个BEC接到两节6S电池当中的一节,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帖子,里面有我画的图: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959

网友:
还要自己切割电机轴

网友:
序列号倒影出来拉。

网友C:
LZ强迫症晚期了哈,电直肯定会炸,这点虚位没关系的。
所有飞机的宿命最后都是日地球

网友D:
楼主是用相机拍的照片吧,画面好纯净,看着都好爽啊。。

网友E:
楼主英语不错,应该有雅思8.5的水平

网友:
楼主的帖子让人看得太舒服了

网友:
这贴看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强迫症晚期了哈,电直肯定会炸,这点虚位没关系的。
所有飞机的宿命最后都是日地球

哈哈,争取不炸,我的飞越450飞了几十块电池了,没有炸过,只有一次落地重了点,尾桨扫地,换了尾轴。我的原则是不熟悉的动作不在真机上做或者用练习机做,这样好机子都不会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相机拍的照片吧,画面好纯净,看着都好爽啊。。

全程用D90相机+35mm/1.8F镜头拍摄,为的就是好效果。其实iPhone 6S的相机已经很不错了,平时都用手机拍,但这次希望可以完美记录装机过程,于是不怕麻烦的选择了很多年都没怎么用的单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英语不错,应该有雅思8.5的水平

哈,主要平时天天讲,也爱模仿别人的表达和发音,时间久了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程用D90相机+35mm/1.8F镜头拍摄,为的就是好效果。其实iPhone 6S的相机已经很不错了,平时都用手机拍, ...

相机出片比手机的好很多,背景虚化和低光拍摄都比手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画面很纯净,色彩也够鲜艳自然。不过光线也挺重要